请教Verilog语言数组赋初值的问题

楼主(2010-03-26):
我按照书上写的赋值,出现错误,程序如下

reg [0:3] Xrom [1:4];
Xrom[1] = 4'hA;
Xrom[2] = 4'hB;
Xrom[3] = 4'h1;
Xrom[4] = 4'h2;

把赋值部分去掉,就没有错误了

刚学verilog,不太会用,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reg不可以这样赋值,需要在always块内才可赋值。

wire可以,譬如:
wire [3:0] Xrom [4:1] = 16'h21BA;

网友:
reg 是属于时序逻辑模块的

楼主:
reg 不是数组,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赋初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g 不是数组,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赋初值了

2楼说的很清楚了,REG只能在always中使用,它是用来控制逻辑的

网友(2010-05-29):
数组是个好东西

网友:
数组很耗资源的,建议还是使用ram吧。
reg属于时序逻辑资源,不能在always块外面赋值。
即使是wire型,也应该加上assign,表示连线吧。
堵塞赋值不是很好,建议使用非堵塞赋值 “<=” 用在同步电路中可以减少竞争等现象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充一下,Verilog 2001中reg和wire都可在定义时初始化。譬如:
reg [3:0] temp = 4'hF;
wire [3:0] temp = 4'hF;

还有reg不一定就是寄存器,比如在组合逻辑alwyas块内,有时就是节点。不过在alwyas块内,就必须声明成reg。

参考: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8079.pdf(文件大小:670K) (原文件名:Summary for IEEE Verilog 1363-2001.pdf)

网友:
reg [3:0] xrom = 4'b0101;这个可以这样赋值,
但reg [0:3] Xrom [1:4]; 怎么赋值,初始化memory类型的怎么赋值???

网友:
亏你想得出这样赋值,呵呵。。

网友:
reg [0:3] Xrom [1:4];

always @(posedge clk or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Xrom[1] <= 4'hA;
       Xrom[2] <= 4'hB;
       Xrom[3] <= 4'h1;
       Xrom[4] <= 4'h2;
    end
    else
    begin
       其它程序
    end
end

网友(2011-10-31):
经典。也搞笑。呵呵。

网友:
寄存器变量只能在always块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