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WIP TCP发送怪问题

楼主(2010-03-26):
用LWIP做TCP发送实验时候,TCP每次发送  TCP头部检验和都不对..导致不断重发,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源,目的IP地址,端口,IP头部校验和都没有错。但是TCP包的检验和就错啦!!请高手指教。

网友:
RT-Thread里的LwIP?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

楼主:
不是驱动问题,能ping通,能 发两次 netconn_write  超过两次就这样了.

网友:
是什么硬件平台呢?还有一种可能内存耗尽。

楼主:
应该不是内存问题...发大量数据只要两次发完都没问题.

网友:
LZ你就这么简单说俩句,人家什么帮你解决啊?佩服回答问题的几位,真有耐心啊。

楼主:
问题算找到了,TCP发送时候  会将数据分割为适当大小的TCP段, 当出现第三次 netconn_write时候,TCP将第二次netconn_write的数据跟第三次netconn_write的数据整合成一个包,,这时候抓包发现.. TCP包搭载的数据 乱码了..导致无法识别..数据包....不知道各位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指点下小弟..

楼主:
netconn_write(__pstNewConn, "<body><h1>这是LWIP TCP测试!</h1></body>", 40, NETCONN_COPY);
netconn_write(__pstNewConn, "<body><h1>这是LWIP TCP测试!</h1></body>", 40, NETCONN_COPY|NETCONN_MORE);
netconn_write(__pstNewConn, "<body><h1>这是LWIP TCP测试!</h1></body>", 40, NETCONN_COPY|NETCONN_MORE);
上面是程序

第一次发送数据是对的

注意红色部分..乱码的..

LWIP源码没有改过,,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这个百分之八九十可以断定是驱动的问题。至少lwip本身并无这个问题。

楼主:
netconn_write(__pstNewConn, "<body><h1>这是LWIP TCP测试!</h1></body>", 40, NETCONN_COPY);
netconn_write(__pstNewConn, "<body><h1>这是LWIP TCP测试!</h1></body>", 40, NETCONN_COPY|NETCONN_MORE);
如果只用两次netconn_write 则能正常显示..  排除驱动问题..

楼主:
接TCP包的.时候也没问题....

网友:
给楼上提示下,

一般问问题需要先把自己的问题、现象、所用到的环境描述清楚。

看上面的描述似乎并不是使用RT-Thread中带的LwIP,建议你直接发到其他版面试试。

网友:
从 __pstNewConn 这个看,应该是和焦海波的移植是一个风格的。呵呵。

楼主:
是直接抄过来.的

网友:
呵呵,自己慢慢整吧,你问的问题相关信息都不是很详细,别人也没有办法帮你。

网友(2010-11-13):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现在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其他的都通了就是TCP校验老是出错,第一包数据的发送是正常的,但是后面的数据出来就是校验出错。

网友(2011-03-19):
还有人不?我现在用STM32F103ZE+enc28j60+RT_thread 0.3.0(Lwip)一直没有ping通,自己刚刚接触操作系统。有做过这个的能不能指导指导我。本人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