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Nios II Hardware 的问题!

楼主(2010-03-26):
Nios II Hardware 时
~~~~~~~~~~~~~~~~~~~~~~~~~~~
Downloading 00800000 ( 0%)
Downloading 01001820 (97%)
Downloaded 21KB in 0.6s (35.0KB/s)

Verifying 00800000 ( 0%)
Verifying 01001820 (97%)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1001820 and 0x10019C7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这个是什么问题?SDRAM太小了?Nios II Hardware时为什么要访问EPCS?

硬件地址
SDRAM Base 0x00800000  END 0x00ffffff
EPCS  Base 0x01001800  END 0x01001fff

但是下载到EPCS时程序能正确运行。

网友:
呵呵,问题描述不清楚,历史悬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Nios II Hardware 时
~~~~~~~~~~~~~~~~~~~~~~~~~~~
Downloading 00800000 ( 0%)
Downloading 01001820 (97%)
Downloaded 21KB in 0.6s (35.0KB/s)
Verifying 00800000 ( 0%)
Verifying 01001820 (97%)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1001820 and 0x10019C7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这个是什么问题?SDRAM太小了?Nios II Hardware时为什么要访问EPCS?
硬件地址
SDRAM Base 0x00800000  END 0x00ffff......

看看问题是不是在这里? 0x1001820 and 0x10019C7

网友:
似乎是EPCS校验失败,SDRAM没问题的,可能与你的下载线有关,我用原装下载线很稳定,兼容下载线经常碰到这种问题。

楼主:
可能 啊!我下载线自己做的 ,哈!而且下到EPCS,下完后,上面那进度条每次多显示1%,停止。我以前下CPLD时不会这样。下完后是0% 。你们下时是不是这样?

网友:
这种类似问题我刚解决了一个,大约是存储器定制时地址与实验板上不相符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