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诸位,淘宝上面卖的那些wifi模块,一定 要有操作系统才可以驱动起来吗?

楼主(2010-03-26):
有没有简单的 , 不用操作系统就可以跑起来的wifi模块呢?

网友:
帮曦哥顶一下。

网友:
嗯,刚看到 MICROCHIP 出了 WIFI模块了,按照MC的做法,过一阵子会有source开放的

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70624A.pdf

网友:
贵了些, 20多将近30美金

网友:
哎呀呀,,速率只有1-2Mbps

网友(2010-05-22):
好像这里有,不要驱动的串口转wifi的,www.vsdtech.com

网友:
http://www.21ic.com/app/rf/201004/56952.htm, 但是不知道价格贵不贵,现在的USBwifi网卡都卖3,40了

网友:
21ic 被屏蔽了,没注意到,重新发一个网址: http://www.ent.eet-china.com/ART_8800601994_2700004_NP_db43c06d.HTM

网友:
我也想弄一个,在一个任务当中要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头像换的真贫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