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D启动后无法发出Call Ready是什么原因(硬件电路正常)

楼主(2010-03-26):
SIM300启动后可正常回复AT指令,但是始终无法发出 Call Ready,硬件电路是正常的,模块是全新的。
全新的SIM300D启动后是否要发送初始化指令?

楼主:
硬件电路是正常的,因为同样的电路用原来的旧模块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看下SIM300的波特率固定了没有,AT+IPR查下.一定要使用固定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SIM300D的天线布的太细,连不到网络,把线加粗就OK了。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2010-11-13):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能详细说一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嘛?

网友(2011-07-2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麻烦楼主细说下解决方法,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