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写个程序,我想把定时器中断函数放在与主函数不在同一个.c文件里面,不知可不可以

楼主(2010-03-26):
问题如题目,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中断函数与普通函数有多大的区别呢?唯一的区别就是中断函数要把函数地址填入中断向量表

楼主:
可以,我试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呵呵,我也用了,要注意在中断函数所在的那个文件包含头文件#include <avr/interrupt.h>

网友(2012-11-19):
引用 楼主:
可以,我试了!

怎么弄的。能不能把具体过程说说。还有如果在ISR中改变了一个全局变量的值 ,那这个全局变量怎么定义和声明呢

网友A:
浮云残雪 发表于 2012-11-19 20:34怎么弄的。能不能把具体过程说说。还有如果在ISR中改变了一个全局变量的值 ,那这个全局变量怎么定义和声 ...

在中断所在文件内定义

网友:
请问有范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所在文件内定义

能不能上传个具体例程?

网友:
当然可以了,函数自己想怎么放就怎么放,不还有个stm32fXXX_it.c文件吗,那里面有中断函数的。实在不行就自己再建一个新的.c文件  怎么新建文件网上有文档说明

网友:
若楼主的 51 不使用切 Bank 的方式来规划 Code 的记忆区的话,要怎么放都可以,但若是有使用切 Bank 的方式来规划 Code 的记忆区的话,那中断的函数一定得放置在 Common 的区域内才型,其他的函数就放置其他任何的 Bank 都没关系..

网友(2014-04-04):
求@ 源程序

网友:
同一个工程里面就行,楼主可以自已实验

网友(2014-11-12):
当然可以,保证在一个工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