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红外测温仪--------MLX90614系列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传感器及其应用

楼主(2010-03-26):
   温度是最常测定的物理参数。但是,由于涉及复杂的信号处理和校准,先前的远程非接触式温度测量计程序繁杂且花费昂贵。针对这一问题,Melexis推出了MLX90614 红外线温度计系列。这种小型的、性价比高的非接触式温度计提供远程物体的经过充分校准的数字温度读数。上述目标是通过将一个红外线传感器和定制信号调节芯片集合在一个罐形(TO-can)封装中来实现的。基于MLX90614的内置智能化、高精确性和大的操作温度范围,OEM制造商可以轻易地将非接触式温度测量计置入汽车空调、室内暖气、家用电器、手提装置和医疗设备中。

MLX90614中的传感元件是车用级硅片,它带有的一个薄型微机械加工隔膜,通过远程物体的红外线放射加热。热量由芯片热电偶测得。定制的内置信号调节芯片放大微小的热电偶电压并将其数字化,通过使用芯片EEPROM存储器中储存的生产厂设定校准参数,计算出物体的温度。数字输出温度是完全线性化并对环境温度进行过补偿的。通过SMBus或连续的PWM信号,传感器将结果输送到使用者应用中。整个温度计系统封装在一个TO-can中。对于OEM制造商来说,这些特性提供如下的优点:不需要昂贵的外部组件,能够轻松将传感器整合到应用电路(PCB)上。这种自容式系统解决了微小电压信号、环境影响和电磁兼容性的设计难题,否则这些因素会导致红外线温度测量的很多困难和麻烦。同目前市场上的其它红外线解决方案相比,高度的集成化使得MLX90614更具价格优势。

MLX90614在其信号调节芯片中采用了先进的低噪音放大器,一个17-bit的模数转换器(ADC)和强大的数字信号处理(DSP)单元,使得它在保持0.01℃温度解析度的同时,允许-40℃ 到125℃的超大工作温度范围,以及-70℃到380℃的扩展物体温度范围。在0?C 到50℃物体温度范围内,标准的MLX90614具有±0.5℃的高绝对精确度;在该范围以外,精确度为±1℃。这些品质使得传感器应用广泛,无需定制。此外还有一类医疗应用所需更高精确度的产品备索。

MLX90614有适用于3伏和5伏电源操作的两种类型。由于3伏型其小于 1毫安的电流消耗,它非常适用于手提装置和电池动力装置。为此,传感器也具有一个节能“休眠”模式,此时电流消耗可低至2微安。对于12伏汽车电池直接供电的情况,5伏型包含的电子部件可与几个外部元件一起在较高电压下运行。

Melexis红外线业务部经理Victor Kassovski发表评论说:“在MLX90614中,我们浓缩了Melexis非接触式温度计制造的十年经验;我们确信,对于各行各业的OEM制造商来说,该温度计将成为使用简便、价格公道的解决方案。”MLX90614符合AECQ100和ROHS标准。它可以在高达260℃温度下焊接,符合 JEDEC 020C规定。

现在您可以索取集成温度计的样品,并可订购批量产品,交付周期为20周。MLX90614的估计价格:当数量为1000件时,单价为4.55欧元。

MLX90614系列红外测温传感器中文资料
MLX90614相关论文
红外温度计MLX90614及其应用.caj
基于MLX90614的非接触式体温测量系统设计.kdh

楼主:
Melexis MLX90614红外温度测量方案
Melexis 公司的MLX90614是用来非接触测量的红外温度传感器。在TO-39封装中集成了红外温度检测芯片和信号调理ASIC,包括低噪音放大器,17位ADC和功能强大的DSP单元,使温度计能达到高精度和高分辨率。MLX90614测量的温度范围从-70 到380 °C,精度为0.5°C,有着广泛的应用。本文介绍MLX90614的主要性能,工作原理,应用领域以及多种应用电路图和MLX90614评估板的详细电路图。

MLX90614   Digital, plug & play, infrared thermometer in a TO-can

图1。MLX90614外形图

The MLX90614 is an Infra Red thermometer for non contac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Both the IR sensitive thermopile detector chip and the signal conditioning ASIC are integrated in the same TO-39 can.
Integrated into the MLX90614 are a low noise amplifier, 17-bit ADC and powerful DSP unit thus achieving high accuracy and resolution of the thermometer.

The thermometer comes factory calibrated with a digital SMBus output giving full access to the measured temperature in the complete temperature range(s) with a resolution of 0.02°C.

The user can configure the digital output to be PWM. As a standard, the 10-bit PWM is configured to continuously transmit the measured temperature in range of -20 to 120 °C, with an output resolution of 0.14 °C.

The MLX90614 is a ready-to use low-cost non contact thermometer provided from Melexis with output data linearly dependent on the object temperature with high accuracy and extended resolution.
It supports versatile customization to a very wide range of temperatures, power supplies and refresh rates.
The user can program the internal object emissivity correction for objects with a low emissivity. An embedded error checking and correction mechanism provides high memory reliability.

The sensors are housed in an industry standard TO39 package for both single- and dual-zone IR thermometers. The thermometer is available in automotive grade and can use two different packages for wider applications’ coverage.

The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sleep mode make the thermometer ideally suited for handheld mobile applications.
The digital sensor interface can be either a power-up-and-measure PWM or an enhanced access SMBus compatible protocol. Systems with more than 100 devices can be built with only two signal lines. Dual zone non contac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are available via a single line (extended PWM).

A built-in thermal relay function further extends the easy implementation of wide variety of freezing/boiling prevention and alert systems, as well as thermostats (no MCU is needed).

工作原理:
The operation of the MLX90614 is controlled by an internal state machine, which controls the measurements and calculations of the object and ambient temperatures and does the post-processing of the temperatures to output them through the PWM output or the SMBus compatible interface.

The ASSP supports 2 IR sensors (second one not implemented in the MLX90614xAx).The output of the IR sensors is amplified by a low noise low offset chopper amplifier with programmable gain, converted by a Sigma Delta modulator to a single bit stream and fed to a powerful DSP for further processing. The signal is treated by programmable (by means of EEPROM contend) FIR and IIR low pass filters for further reduction of the band width of the input signal to achieve the desired noise performance and refresh rate. The output of the IIR filter is the measurement result and is available in the internal RAM. 3 different cells are available: One for the on-board temperature sensor (on chip PTAT or PTC) and 2 for the IR sensors.
Based on results of the above measurements, the corresponding ambient temperature Ta and object temperatures To are calculated. Both calculated temperatures have a resolution of 0.01 °C. The data for Ta and To can be read in two ways: Reading RAM cells dedicated for this purpose via the 2-wire interface (0.02°C resolution, fixed ranges), or through the PWM digital output (10 bit resolution, configurable range).

In the last step of the measurement cycle, the measured Ta and To are rescaled to the desired output resolution of the PWM) and the recalculated data is loaded in the registers of the PWM state machine, which creates a constant frequency with a duty cycle representing the measured data.

图2。MLX90614方框图

MLX90614主要特性和优势:
Small size, low cost
Easy to integrate
Factory calibrated in wide temperature range: -40 to 125 °C for sensor temperature and -70 to 380 °C for object temperature.
High accuracy of 0.5°C over wide temperature range (0..+50 C for both Ta and To)
Medical accuracy of 0.1°C in a limited temperature range available on request
Measurement resolution of 0.01°C
Single and dual zone versions
SMBus compatible digital interface for fast temperature readings and building sensor networks
Customizable PWM output for continuous reading
Available in 3V and 5V versions
Simple adaptation for 8 to 16V applications
Power saving mode
Different package options for applications and measurements versatility
Automotive grade

应用案例:
High precision non-contact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Thermal Comfort sensor for Mobile Air Conditioning control system;
Temperature sensing element for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building air conditioning;
Windshield defogging;
Automotive blind angle detection;
Industrial temperature control of moving parts;
Temperature control in printers and copiers;
Home appliances with temperature control;
Healthcare;
Livestock monitoring;
Movement detection;
Multiple zone temperature control – up to 100 sensors can be read via common 2 wires
Thermal relay/alert
Body temperature measurement

应用案例介绍:

1.SMBus 配置中MLX90614 温度计的使用

图3。MLX90614 SMBus 连接图

Connection of the MLX90614 to SMBus with 3.3V power supply. The MLX90614 has diode clamps SDA/SCL to Vdd so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MLX90614 with power in order not to load the SMBus lines.

2.SMBus 配置中多个MLX90614 的应用

图4。SMBus 网络中多个MLX90614 应用电路图
The MLX90614 supports a 7-bit slave address in EEPROM, thus allowing up to 127 devices to be read via two common wires. With the MLX90614BBx this results in 254 object temperatures measured remotely and an additional 127 ambient temperatures which are also available. Current source pull-ups may be preferred with higher capacitive loading on the bus (C3 and C4 represent the lines’ parasitics), while simple resistive pull-ups provide the obvious low cost advantage.

3. PWM 输出应用

The PWM mode is free-running after POR when configured in EEPROM. The SCL pin must be forced high (can be shorted to Vdd pin) for PWM mode operation.

A pull-up resistor can be used to preserve the option for SMBus operation while having PWM as a default as is shown on Figure 25.

图5。带SMBus 功能的PWM 输出电路图
Again, the PWM mode needs to be written as the POR default in EEPROM. Then for PWM operation the SCL line can be high impedance, forced high, or even not connected. The pull-up resistor R1 will ensure there is a high level on the SCL pin and the PWM POR default will be active. SMBus is still available (for example – for further reconfiguration of the MLX90614, or sleep mode power management) as there are pull-up resistors on the SMBus lines anyway.

PWM can be configured as open drain NMOS or a push-pull output. In the case of open drain external pull-up will be needed. This allows cheap level conversion to lower logic high voltage. Internal pull-ups present in many MCUs can also be used.

4.热告警/自动调温器

图6。MLX90614热告警/自动调温器应用电路图

The MLX90614 can be configured in EEPROM to operate as a thermal relay. A non contact freezing or boiling prevention with 1 mA quiescent current can be built with two components only – the MLX90614 and a capacitor. The PWM/SDA pin can be programmed as a push-pull or open drain NMOS, which can trigger an external device, such as a relay (refer to electrical specifications for load capability), buzzer, RF transmitter or a LED. This feature allows very simple thermostats to be built without the need of any MCU and zero design overhead required for firmware development. In conjunction with a MCU, this function can operate as a system alert that wakes up the MCU. Both object temperature and sensor die temperature can also be read in this configuration.

5.高压电源应用电路
As a standard, the module MLX90614Axx works with a supply voltage of 5Volt. In addition, thanks to the integrated internal reference regulator available at pin SCL/Vz, this module can easily be powered from higher voltage source (like VDD=8…16V). Only a few external components as depicted in the diagram below are required to achieve this.

图7。12V电源应用电路图

With the second (synthesized Zener diode) function of the SCL/Vz pin used, the 2-wire interface function is available only if the voltage regulator is overdriven (5V regulated power is forced to Vdd pin).

MLX90614的评估板EVB90614

图8。评估板EVB90614外形图
The EVB90614 is designed to support MLX90614 infrared thermometer modules.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C and the evaluation board is accomplished by USB.
The Demonstration Kit contains the following items:
1. FS USB demonstration board, pre-programmed with USB bootloader and demonstration firmware.
2. A standard USB cable for use in communicating with the board.
3. 1 pc. MLX90614AAA (single zone 5V)
4. 1 pc. MLX90614BAA (single zone 3V)
5. CD-ROM, containing the USB HID driver and EVB90614 software
The EVB90614 is designed to allow OEMs to configure the MLX 90614 IR thermometer for virtually any application quickly. OEMs can quickly experiment with temperature ranges, optics, etc. to find the best IR configuration to meet the application needs. Once the best configuration is established, low volume OEMs can easily configure IR modules
for their own use. For high volume OEMs, Melexis can supply special configured
modules, ready to install into the customer’s application. Please contact IR Sales at
Melexis for quotations.
The EVB90614 allows engineers to customize the MLX90614 for high accuracy IR
measurements in an R&D or Laboratory setting.

图9。评估板EVB90614电路图

楼主:
挺好的,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远程非接触式。。。。。请问远程测量最远可以测到是多远的距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也不会太远,资料中好像没有介绍到。

网友:
以前关注过,只是找不到卖家,不知道在哪里可以买到几个玩玩儿,做个体温计,呵呵

网友:
这个是不是贵了点阿 ,外面买的成品  便宜的 才100左右

网友:
我原来也想做体温计,但是买不到.....

网友:
不知道价格?因为我们正好需要做易用的体温计,温度精度需要1℃,但是传统的方案都搞不定,因此打算试试这个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议采用热释电红外传感器(就是普通的人体感应报警器用的那种),这种一体化热电堆式红外测温模块价格比较高而且灵敏度不如热释电的高,请看这篇帖子

一种基于热释电传感器p7187的人体测温仪的设计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39956&bbs_page_no=1&bbs_id=2060

这篇帖子有热电堆传感器和热释电传感器的灵敏度比较,两者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40602&bbs_page_no=1&bbs_id=2060

网友(2010-07-31):
mark~  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2010-09-11):
要是有传感器,很想做个玩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好~~我现在正在学习用MLX90614,能不能请教您个问题~~AVRmega16 做主机,MLX90614 感应器做从机。两者怎么用TWI进行通信呢~~谢谢~
用MLX90614收到周围温度信号,通过TWI串口把信息送给AVRmega16,怎么写这部分程序呢,刚开始看TWI接口,一点头绪也没有,请帮忙指点下~谢谢谢谢了~~

网友(2010-12-24):
占座!留名。以备不时之需。。。谢楼主

网友:
保留有使用空间,顶一下。

网友(2011-03-11):
没有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C:
mark!!!!

网友:
又见到查尔斯大帝。。。激光测距仪搞得如何了?

网友(2011-06-22):
以备后用

网友:
不知道这个模块有没有温度自补偿功能?

网友(2011-07-24):
以前想DIY个高温的,最后卡在光学那部分,以及后面的定标,做这个得懂电路和光学知识。

网友(2011-10-07):
温度读出来误差很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很奇怪,一直都跟实际温度大概差8℃左右,调发射率也没有什么作用,我把发射率调成0.3,竟然温度还变成了负数!!!
不是发射率调低了,温度应该变大吗??
我测试的是手掌的温度,用我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红外测温仪测试,是34.5℃,用mlx90615测试的是28~29℃之间。
有没有谁指教下????
多谢了!

网友:
我用过,误差不是很大,精度很高,就是贵了一点,淘宝上买135一只,另外电源樊姐了两次,都没坏没什么问题

网友:
红外测温 MARK!

网友(2012-09-06):
学习学习 最近要用

网友(2014-01-03):
红外测温 MARK

网友D(2014-08-03):
请问楼主,Obj2 的温度和Obj1的温度有啥差别?OBJ2 是哪里的温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Obj2 的温度和Obj1的温度有啥差别?OBJ2 是哪里的温度?

Obj1,Obj2分别是两个目标体温度,Obj2对于双视野版本有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Obj1,Obj2分别是两个目标体温度,Obj2对于双视野版本有效。

我的是MLX90614ESF-DCI 温度梯度补偿的  这个是单还是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MLX90614ESF-DCI 温度梯度补偿的  这个是单还是双?

单视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MLX90614ESF-DCI 温度梯度补偿的  这个是单还是双?

你什么应用?要用到医疗级别的?

网友D:
红外测温的。就是医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红外测温的。就是医疗的

注意电源及散热,体温范围内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意电源及散热,体温范围内效果还是可以的。

谢谢指导。 参考下

网友F(2017-07-07):
学习学习,最近要做一个红外测温仪,距离有点远8米左右,物体的直径只有0.4米

网友:
这个需要进行黑体定标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学习学习,最近要做一个红外测温仪,距离有点远8米左右,物体的直径只有0.4米 ...

这么细这么远能做到吗?

网友:
MLX90614系列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传感器

网友:
非接触式红外测温传感器, mark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么细这么远能做到吗?

了解的资料,物距比可以通过透镜来改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了解的资料,物距比可以通过透镜来改变

都需要黑体定标吧,我做了几款测温仪,都是要定标的,要不不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都需要黑体定标吧,我做了几款测温仪,都是要定标的,要不不准

90614/90616不需要进行黑体定标吧,输出的是数字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90614/90616不需要进行黑体定标吧,输出的是数字信号

90616 需要黑体标定之后,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90614/90616不需要进行黑体定标吧,输出的是数字信号

都需要吧,跟你前端光学部分有关系的,不标定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