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三轮上的无刷电机转动不平滑导致霍尔信号不稳定

楼主(2010-03-26):
今天拿到一个电动三轮的无刷电机,用手转动轴很难,感觉里面磁钢充磁很强(小时候玩的四驱车电机也是这种感觉)。转动起来以后,感觉有点像步进电机低速运行一样,用示波器看霍尔信号,发现在换相时出现了很严重的不稳定现象。
分析一下
怀疑是电机质量差,空载功率大约是电机额定功率的15%。我就奇怪了,无刷电机为啥转动起来不平稳呢,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不知道那位高手懂电机分析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因为你是用的电机是有槽的电机,这样的电机本身就有转矩波动大的特点。体现在速度上就是每一圈的速度都不稳定。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根据你的提示,分析了一下,果然是这么回事。
有槽的效率很低,噪音很大。因为磁通为了维持足够的强度,所以穿过磁极的磁感线密度会大些,而没有磁极的地方磁感线密度很低,导致整个电机转动起来不平滑。记得小时候的四驱车电机,一直认为是转动起来不平滑的好,磁铁的磁力很强引起的,可是现在看来那是在相同的结构下,减小线圈匝数,而为了产生相同的反电动势必须做的。减小匝数可以增大线径。啊啊啊啊啊,小时候的看法一直错的,长大了才明白了。空心杯电机转动起来就是很平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