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用一个单片机控制两个无刷电机的电调,想听听建议.

楼主(2010-03-26):
如题,自己也想玩玩四轴,想做个MINI型的,用小的无刷电机,但觉得四个电调就要用四个单片机,有点太多了,电流我想3A左右,可以用更小的MOSFET,想问一下:
    1> 是用PWM还是I2C控制,抑或是兼而有之(用焊盘短路与否来设定)?
    2> 是一路控制信号对一个电调,还是一路信号(含有两路控制信号)对两个电调?
    3> 如果用I2C,控制频率用多少HZ比较好?(我没有玩过,没经验,但看大家好象是用500HZ?需要更高才好吗?)

网友:
玩四轴油门控制首先I2C了。
I2C可以实现127个机子之间的相互通信,只需2条线(SDA/SCL)串联就ok。
电调工作于I2C的从机模式就足矣,不需要考虑控制频率用多少HZ。

网友:
选个功能强点的单片机,可以同时控制4组24个mosfet的驱动工作,这样就不需要PWM或者IIC了。呵呵。

网友:
ls的理论可以,实际比较难实现。

网友:
mcu在电调中的重量和成本都很小,集成一个mcu控制并不能降低成本和重量,反而要增加软件开销,不仅要解决电调的软件问题,还要修改飞控的代码,因为电调需要飞控的控制油门信号。集成mcu后油门信号需要从i2c中按时序分离,严重影响实时性。同时飞控代码也要修改为按时序编码(分离mcu是按地址编码)。所以我觉得集成mcu完全无必要。

楼主:
恩,那就不做了.

网友:
我的电调是用CAN2.0B通讯的 。通讯频率比较高

网友:
UART好像也没什么不好吧

楼主:
虽然不做了,但我觉得UART,CAN,I2C其实就控制来说都是一样的,根据情况选取合意的即可.

网友(2010-06-09):
大蒜头的板子上没有看到运放、比较器之类的东东,是否与世_强的一个方案相似啊,用片内的比较器?

楼主:
回LS:
    我是完全模仿凤凰电调的电路做的,因为凤凰电调都是使用C8051F系列的单片机,确实比那个不伦不类的AVR MEGA8要强些,至于用比较器还是用ADC看你的应用选择了,方案和什么"世强"的不一样的!我看了你发的PDF,不同点很明显:1>反电势电压检测回路那里,它使用了滤波电容,还给出了复杂的公式,我没有用这个电容,而是用更高级的方法,由此可以判断他们的方案是很难支持高速涵道风扇等高速应用的,其实国产电调都是虚标的所谓转速极限(实际做过对比的).2>他们要对不同的电机做些参数调整,而我的是所有马达兼容,进角自动调整.他们用的这种马达是很容易启动的,不知道他们的控制器的兼容性如何?玩模型的兄弟们可不是就一种电机喔!如果兄弟没有猜错的话,他们的方案一定是参考SILABS公司的AN208,再大量搜寻国内各种相关文献基础上,挠掉N根青丝,搞到快2010年(看到REV 0.1 7/09)才推出的吧!说句心里话,他们不要搞了,就这种水平,且不说国外,怎么和国内的好盈,星穹,中特威,甚至新西达抢饭碗罗,好好做做带霍尔的电动自行车方案,卖卖芯片才是根本!我很讨厌世强"招人的那个一脸农民企业家形象的先生,说话很冲,现在我可以借此机会对他说"我可以,你们不行!",我两年半前做的就比他们的方案要强的多,还TM招人呢,长的什么眼睛,配相的吗?!兄弟现在在一家外企做电动汽车用无刷马达控制器设计研究,很喜欢和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这个方案出来前就宣传了很久,才出来就给我们送了一套,还用一个箱子装着。其他人没用,闲置了,就到我手玩一下。

其中讲到不用做30度的延时,以为是个新的什么方案,看了看,还是不能很明白。

要他们提供源码是要签什么N保密协议的。没签,就拿着块板子玩一下。

把其中的BIN给读出来的了,哈,这几天还在反汇编呢。

想自己琢磨一下,就在他们的硬件上仿一下,看一下效果。

才开始玩过无刷,还有好多关节没有打通。

楼主:
回TANK99:
       不用做30度延时,其实原理很简单的.如果你是刚刚开始玩无刷,建议你去MICROCHIP的网站上看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不会比他们的差的.还可以到华强北那里买个MYSTERY无刷电调研究研究,个人觉得它没有好盈那么暴利,做工精致,性能也不错,做实验最好了,祝你顺利!!!

网友:
不在深圳,电调暂时不买了。手上还有个电动车的电控制器。

世_强的电路板上连一个LED都没有,无法做调试指示。

唉,只能盲调了。

电机运行过程中,如果用联机仿真模式是不是会烧管子啊?

看了你的视频中,嘀嘀两下,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检测到电机的位置?我猜的。

楼主:
回TANK99:
        电动车是指汽车还是自行车?兄弟现在研究汽车用无刷控制器,你如果是玩自行车的话,无传感器的零速重载启动将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课题,当然现在是可以解决了,加油啊,兄弟!搞电机控制,还是要有个好的电源为好,烧管子很废钱废时间的,我至今烧过约10片,基本上是拜华强北的潮汕奸商所赐.电机运行中,基本没用你说的联机仿真模式,只是尽量做到我就是控制器,控制器就是我.嘀嘀两下,主要是做提示使用.你只要有多余的引脚,就可用来DEBUG了,现在C8051F330的DIP封装已经停产了.你还可以参考BERNHARD KONZE的开源程序,我最初的参考就是他的,但他的是MEGA8,因为凤凰电调是用C8051(保密性更好,供货稳定),所以看你选择了.强烈建议买个电调,呵呵,我不是卖电调的啊!多玩玩,再用其现成的电路(基本都是MEGA8)写程序,这个会减少摸索时间.

网友:
谢谢,你的指导。

端午在家没事做,就整这个玩了。(前后大约有5天的假期)

昨晚,看完世界杯的首场回了一个怎么不见?

楼主:
回了什么?我不知道啊!

网友:
哈哈,突然间发现世_强这块板子附带的电机就是MYSTERY的,电机一直是倒着的也没有注意这个标识。

型号为D2632-1000。

昨晚就能开环运行了,闭环看来很是有一定的难度,也看了些相关的资料,但是这块板上没有办法找到“中点电压”,

只能要通过软件来实现了。

再想ing.....................

网友:
打算~~一个 STC~~~~干光~~所有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