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一个通信耦合问题!

楼主(2010-03-26):
问题是这样的:我现在要把一个“密室”里的音视频信号采集以后传输出来,信号采集传感器装在一个小车上,平时小车在“密室”预装的轨道上来回移动,轨道铺到密道口,密道是“S”形的,周围是1.8m厚的水泥墙,不能用有线通信,但是用无线的话信号也是传不出来的!我现在用的音视频传输模块是2.4G的,控制信号传输模块是433MHz的。现在我把发射端的信号分别通过100R的电阻和1nF的电容耦合到轨道上,然后再在密道口用同样的电路耦合到接受模块。但是现在好像这种方式行不通,请各位大侠指点!

估计说得有点乱,我还是画个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通过无线方式:通过天线和小车上的设备交互,天线通过电缆连接到室外的设备。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可以去参考一下。使用一线通这种设备。集视频、音频、控制信号于一条视频线的传输方式。

自己百度一下  一线通共缆传输技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啊

网友:
既然有轨道,铺光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