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让两个信号源产生90度相位差?

楼主(2010-03-27):
如题

网友:
源从何来?

楼主:
只能设置是  低->高->低  或   高->低->高,有什么办法能设置两个时钟源的相位差呢?

网友:
用移相电路撒

网友:
电子类书上应该都有,移相电路,

网友:
把软件中的相位,一个设置成0,另一个设置成90就可以了.

网友:
你非得用 DCLOCK?不是还有别的么?可以设置的。

网友:
set up two sine waves, each 90 degrees apart and run them through two schmitt triggers. the signals out of the schmitt triggers will be 90 degrees apart.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由于没找到较好的方法,我用单片机写了个相位差输出方波的程序解决了

网友(2010-06-27):
如果只是时钟信号,加个反相器不就得了

网友:
it is actually quite difficult to create a signal that's 90 degrees from each other, if you don't generate the first signal.

if your mcu does generate both signals, it is much easier: all you need is to have a signal at 2x of the intended frequency, and trigger one on the rising edge of the signal, and another on the falling edge of the signal.

网友(2010-10-13):
这个容易啊,你用两个DPATTERN,设置相同的脉宽,然后一个时钟沿设为0,第二个时钟沿设为脉宽的一半,这样不就是两个相位差为90°的方波了吗。。

网友:
反向放大器

网友:
相位差90度的两个信号源的设置(以脉冲信号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