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使用过的:线头白色端子,用的是什么打号机?

楼主(2010-03-27):
问一下,很多PLC、电气柜、比如还有amo那个控制箱里,各种线头上使用的白色端子,用的是什么 打号机?

有用过经验能提供一下:品牌,型号,和价格吗?

准备也买一个试试,现在一些个设备内部接线越来越多,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用简单插头pin数就区分清了,端子数目开始重复,不得不打号了。

网友:
线号打印机 用过丽标的。要配色带及线号管。

网友:
用硕方的
我有认识的人

网友:
去电脑城去找下,现在好多牌子的,档次不同价格也差异不小的,实地比较几家东东看下比较好,

网友:
你要是量不大的话,可以打出来给你!省的你买了

网友:
硕放
2000元左右

网友:
热缩管打印机也可。

网友:
那机我7年前已经开始用了,现在还有用,当时是深圳订回来的,要7000多一台,但现在还能用,有一个缺点,就是色带好贵,还有就是那些胶管天冷时会变得好硬,如果是做电柜给客户是很有必要用的,对日后维护很很方便,只是工作量会大了一半!

网友:
我是用佳能日本造!!!可以打号码管和标签!!

网友:
记号,方便以后查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多谢!
公司是给客户做产品用,肯定要买的啦。

回复 网友B:

觉得这东西是工业用品,不会出现在电脑城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提供信息。我去搜索下,。
感觉比较合适,希望是大家用过类似的,感觉比较顺手的设备,

楼主:
另外,有个特殊点的要求,那种打印出来的字符,能耐受  清洗液、甲苯、酒精、墨水、类的腐蚀么?因为线号使用的环境是很恶劣的有腐蚀蒸气环境。。。。

网友:
我说的是在电子市场,硕方的代理商!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
我们公司用硕方的。可以φ3φ5φ6线号管和条形标签纸。

网友(2014-01-15):
引用 楼主:
另外,有个特殊点的要求,那种打印出来的字符,能耐受  清洗液、甲苯、酒精、墨水、类的腐蚀么?因为线号使 ...

见过两家用的都是丽标的,线号管不能放太久,太久变硬打字不清晰,还可以打便签贴在空开,接触器上,方便识别
另外这种线号被能被有机溶剂溶解,有时候线号有点小错,我们沾点汽油能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