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把单片机ARM的数据调出显示在VB编辑框中

楼主(2010-03-27):
请教怎样把单片机ARM的数据调出显示在VB编辑框中

如:
0000  FF FF  FF  FF  FF  FF  FF
0002  FF  FF  FF  FF  FF  FF  FF
0003  FF  FF  FF  FF  FF  FF  FF

      用什么方法较好?

网友:
串口上传数据比较简单

楼主:
我想做成类似写程器那样的

0000  FF FF  FF  FF  FF  FF  FF
0002  FF  FF  FF  FF  FF  FF  FF

楼主:
现在数据可以正常通信

楼主:
就象开发环境中的可以观测内存地址数据的东西

网友:
单片机里用一个函数来负责上传RAM的数据,可以通过串口上传,VB使用MSCOMM控件来接收数据,至于显示出来,就小儿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