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0201袖珍示波器如何测量电源纹波?

楼主(2010-03-27):
我直接把示波器的表笔接开关电源的+5V输出。但在示波器上只看到一条5V的电平线,上面有很多纹波。
请问如何正确测量电源纹波的?是不是需要在探头和电源间串一只10uf电解电容?

网友:
你的示波器没有交流耦合的啊?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测量纹波一般60M以上

楼主:
貌似没有。。。。。交流耦合是不是在探头和被测端串连一个点解电容?

网友:
一般地,没有交流耦合的示波器是很少见的。

网友:
你串一个1微法的无极性电容试试。另外你这个示波器用起来感觉如何,曾经关注过,时基和电压范围是多少,操作起来方便吗,能存多少个波形,能不能观察视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