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430入门级的提问

楼主(2010-03-27):
学过51,想学430,没有AVR的经验!不知道难度大吗?
可否指教一二!

网友:
其实很多的单片机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学过51,至少你是懂单片机的!但是不知道你用的是汇编还是C/C++?  自己多看看书!好好的琢磨一下,主要是多练习!多写写程序!430和AVR以及PIC很相似,和51相比,主要就是没有位操作!所以刚开始操作IO口就没有51方便了!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这种会更好!还有就是时钟比较的多!刚开始最好把时钟的问题给解决!430一般有3个时钟,一个高速(一般是8MHz),还有一个就是低速的(32.768KHz)!再就是内部振荡(800KHz~1MHz);所以在用的时候要将主系统时钟,辅助系统始终,子系统始终给搞清楚!搞了51、STC.AVR、PIC、HT、Haier,430!搞多了你就会发觉很多都是一样的!不过你一定要搞懂一种MCU的内部结构!以便能融会贯通!

网友:
楼上的话很中肯。

网友:
但是我一看到内部结构就头晕……

网友:
配置方向好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