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机星三角启动的程序编写

楼主(2010-03-27):
大师:如何用C51单片机控制电机星三角启动,程序编写。I/O点自行定义。请告知小弟。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先要了解星三角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就可以写C51程序了

网友:
你是不会写程序呢?还是知道如何做电机控制呢?还是什么都不知道,到这里直接找一个现成的交作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星三角起动的电路图画出来,你就明白去多了。。。 无非就是用I/O口驱动小继电器开关来实现对接触器触点的闭合,实现星三角切换的。

网友:
单片机普通I/O口-----》电流放大2003————》继电器——————》接触器(2个接触器要互锁)----->电机
只要掌握延时程序怎么写就可以了

网友:
用个时间继电器不是更方便

网友:
四楼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