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

楼主(2010-03-28):
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
不过我在网上游逛了很久,也看过不少源程序了,没有发现这种按键处理办法的踪迹,所以,我将他共享出来,和广大同僚们共勉。我非常坚信这种按键处理办法的便捷和高效,你可以移植到任何一种嵌入式处理器上面,因为C语言强大的可移植性。

同时,这里面用到了一些分层的思想,在单片机当中也是相当有用的,也是本文的另外一个重点。

对于老鸟,我建议直接看那两个表达式,然后自己想想就会懂的了,也不需要听我后面的自吹自擂了,我可没有班门弄斧的意思,hoho~~但是对于新手,我建议将全文看完。因为这是实际项目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学校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以下假设你懂C语言,因为纯粹的C语言描述,所以和处理器平台无关,你可以在MCS-51,AVR,PIC,甚至是ARM平台上面测试这个程序性能。当然,我自己也是在多个项目用过,效果非常好的。

好了,工程人员的习惯,废话就应该少说,开始吧。以下我以AVR的MEGA8作为平台讲解,没有其它原因,因为我手头上只有AVR的板子而已没有51的。用51也可以,只是芯片初始化部分不同,还有寄存器名字不同而已。

核心算法: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完了。有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当然,没有想懂之前会那样,想懂之后就会惊叹于这算法的精妙!!

下面是程序解释:

Trg(triger) 代表的是触发,Cont(continue)代表的是连续按下。

1:读PORTB的端口数据,取反,然后送到ReadData 临时变量里面保存起来。

2:算法1,用来计算触发变量的。一个位与操作,一个异或操作,我想学过C语言都应该懂吧?Trg为全局变量,其它程序可以直接引用。

3:算法2,用来计算连续变量。

看到这里,有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吧?代码很简单,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样实现我们的目的的呢?好,下面就让我们绕开云雾看青天吧。

我们最常用的按键接法如下:AVR是有内部上拉功能的,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我是特意用外部上拉电阻。那么,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读端口数据为1,如果按键按下,那么端口读到0。下面就看看具体几种情况之下,这算法是怎么一回事。

(1)       没有按键的时候

端口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0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初始状态下,Cont也是为0的)很简单的数学计算,因为ReadData为0,则它和任何数“相与”,结果也是为0的。

Cont = ReadData; 保存Cont 其实就是等于ReadData,为0;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

Trg = 0;

Cont = 0;

(2)       第一次PB0按下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第一次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那么这个式子的值也不难算,也就是 Trg = 0x01 & (0x01^0x00) = 0x01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1;Trg只会在这个时候对应位的值为1,其它时候都为0

Cont = 0x01;

(3)       PB0按着不松(长按键)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连续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x01。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了 Trg = 0x01 & (0x01^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0;

Cont = 0x01;

因为现在按键是长按着,所以MCU会每个一定时间(20ms左右)不断的执行这个函数,那么下次执行的时候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

ReadData = 0x01;这个不会变,因为按键没有松开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1 & (0x01 ^ 0x01) = 0 ,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Trg值永远为 0 !!!

Cont = 0x01;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值永远是0x01!!

(4)       按键松开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0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0 & (0x00^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0;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0;

Trg = 0x00;

Cont = 0x00;

很显然,这个回到了初始状态,也就是没有按键按下的状态。

总结一下,不知道想懂了没有?其实很简单,答案如下:

Trg 表示的就是触发的意思,也就是跳变,只要有按键按下(电平从1到0的跳变),那么Trg在对应按键的位上面会置一,我们用了PB0则Trg的值为0x01,类似,如果我们PB7按下的话,Trg 的值就应该为 0x80 ,这个很好理解,还有,最关键的地方,Trg 的值每次按下只会出现一次,然后立刻被清除,完全不需要人工去干预。所以按键功能处理程序不会重复执行,省下了一大堆的条件判断,这个可是精粹哦!!Cont代表的是长按键,如果PB0按着不放,那么Cont的值就为 0x01,相对应,PB7按着不放,那么Cont的值应该为0x80,同样很好理解。

如果还是想不懂的话,可以自己演算一下那两个表达式,应该不难理解的。

因为有了这个支持,那么按键处理就变得很爽了,下面看应用:

应用一:一次触发的按键处理

假设PB0为蜂鸣器按键,按一下,蜂鸣器beep的响一声。这个很简单,但是大家以前是怎么做的呢?对比一下看谁的方便?

#define KEY_BEEP 0x01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EY_BEEP) // 如果按下的是KEY_BEEP

    {

         Beep();            // 执行蜂鸣器处理函数

    }

}

怎么样?够和谐不?记得前面解释说Trg的精粹是什么?精粹就是只会出现一次。所以你按下按键的话,Trg & KEY_BEEP 为“真”的情况只会出现一次,所以处理起来非常的方便,蜂鸣器也不会没事乱叫,hoho~~~

或者你会认为这个处理简单,没有问题,我们继续。

应用2:长按键的处理

项目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要求,例如:一个按键如果短按一下执行功能A,如果长按2秒不放的话会执行功能B,又或者是要求3秒按着不放,计数连加什么什么的功能,很实际。不知道大家以前是怎么做的呢?我承认以前做的很郁闷。

但是看我们这里怎么处理吧,或许你会大吃一惊,原来程序可以这么简单

这里具个简单例子,为了只是说明原理,PB0是模式按键,短按则切换模式,PB1就是加,如果长按的话则连加(玩过电子表吧?没错,就是那个!)

#define KEY_MODE 0x01    // 模式按键

#define KEY_PLUS 0x02     // 加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EY_MODE) // 如果按下的是KEY_MODE,而且你常按这按键也没有用,

    {                    //它是不会执行第二次的哦 , 必须先松开再按下

         Mode++;         // 模式寄存器加1,当然,这里只是演示,你可以执行你想

                         // 执行的任何代码

    }

    if (Cont & KEY_PLUS) // 如果“加”按键被按着不放

    {

         cnt_plus++;       // 计时

         if (cnt_plus > 100) // 20ms*100 = 2S 如果时间到

         {

              Func();      // 你需要的执行的程序

         }

    }

}

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完成了任务,当然,作为演示用代码。

应用3:点触型按键和开关型按键的混合使用

点触形按键估计用的最多,特别是单片机。开关型其实也很常见,例如家里的电灯,那些按下就不松开,除非关。这是两种按键形式的处理原理也没啥特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系统里面这两种按键是怎么处理的?我想起了我以前的处理,分开两个非常类似的处理程序,现在看起来真的是笨的不行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啊,结构决定了程序。不过现在好了,用上面介绍的办法,很轻松就可以搞定。

原理么?可能你也会想到,对于点触开关,按照上面的办法处理一次按下和长按,对于开关型,我们只需要处理Cont就OK了,为什么?很简单嘛,把它当成是一个长按键,这样就找到了共同点,屏蔽了所有的细节。程序就不给了,完全就是应用2的内容,在这里提为了就是说明原理~~

好了,这个好用的按键处理算是说完了。可能会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不说延时消抖问题?哈哈,被看穿了。果然不能偷懒。下面谈谈这个问题,顺便也就非常简单的谈谈我自己用时间片轮办法,以及是如何消抖的。

延时消抖的办法是非常传统,也就是 第一次判断有按键,延时一定的时间(一般习惯是20ms)再读端口,如果两次读到的数据一样,说明了是真正的按键,而不是抖动,则进入按键处理程序。

当然,不要跟我说你delay(20)那样去死循环去,真是那样的话,我衷心的建议你先放下手上所有的东西,好好的去了解一下操作系统的分时工作原理,大概知道思想就可以,不需要详细看原理,否则你永远逃不出“菜鸟”这个圈子。当然我也是菜鸟。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单片机入门,是从学会处理多任务开始的,这个也是学校程序跟公司程序的最大差别。当然,本文不是专门说这个的,所以也不献丑了。

我的主程序架构是这样的: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trcnt;

void InterruptHandle()    // 中断服务程序

{

       Intrcnt++;          // 1ms 中断1次,可变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while(1)           // 每20ms 执行一次大循环

    {

        KeyRead();             // 将每个子程序都扫描一遍

        KeyProc();

        Func1();

        Funt2();

        …

        …

           while(1)

        {

              if (Intrcnt>20)     // 一直在等,直到20ms时间到

              {

                   Intrcnt="0";

                   break;       // 返回主循环

              }

        }

       }

}

貌似扯远了,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做按键消抖处理。我们将读按键的程序放在了主循环,也就是说,每20ms我们会执行一次KeyRead()函数来得到新的Trg 和 Cont 值。好了,下面是我的消抖部分:很简单

基本架构如上,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直在用。当然,和这个配合,每个子程序必须执行时间不长,更加不能死循环,一般采用有限状态机的办法来实现,具体参考其它资料咯。

懂得基本原理之后,至于怎么用就大家慢慢思考了,我想也难不到聪明的工程师们。例如还有一些处理,

怎么判断按键释放?很简单,Trg 和Cont都为0 则肯定已经释放了。

原链接:http://blog.ednchina.com/zp2009/983530/Message.aspx

网友:
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一个按键释放检测功能,程序如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r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n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elease;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读键值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得到按下触发值
        Release=  (ReadData ^ Trg ^ Cont);       // 3  得到释放触发值

    Cont = ReadData;                         // 4  得到所有未释放的键值

}

网友:
这个贴可千万不能沉了。好贴!看完后茅塞顿开啊。

谢谢楼主。贴出源码后解释一变让我们更加了解。谢谢。

网友:
楼主继续放毒吧。哈哈。期待ing

网友:
确实不错的说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学习了,多谢.

网友:
惊叹!能不能把消抖的和这个一并发出来?

网友:
MARK下 ,慢慢研究!

网友:
这个是基于状态机的按键扫描吧

网友:
多个按键同时按下呢?

网友:
不懂,但是MARK 之

网友:
楼主处的程序还不是最精妙的。把程序稍改一下,可以兼容所有的电平变化:

unsigned char PreKey;
unsigned char NowKey;
volaitile unsigned char KeyCode;

void ReadKey(void)
{
     PreKey  = NowKey;

     NowKey  = PINx;

     KeyCode = PreKey^NowKey^KeyCode;      //注意:等式左边的KeyCode是本次读按键的结果,等式右边的KeyCode是上次读按键的结果
}

KeyCode 是全局变量,和LZ位处的Cont一样。

楼主:
我只是转的帖子,还没认真去细想
学习了

网友A:
为什么我的文章会在这里出现的? .... 世界真小 ....

网友:
标记下,待研究!

网友:
顶一下,要好好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的文章会在这里出现的? .... 世界真小 ....

网上游逛了很久,也看过不少源程序了,没有发现这种按键处理办法的踪迹,所以,我将他转过来,和广大同僚们共勉。
呵呵

网友:
没感觉什么,事实上就是基于状态机的设计方法,只是写法不同

网友B:
我想我的方法也差不多,只不过是在定时器中断中使用的:定时器中断时间为10ms,即10ms检查一次按键。按键在PA的低四位下拉接法,其中的变量都是全局变量,其中flag为位变量。

char key,key_cnt,key_tmp;
bit flag;
interrupt [TIM0_COMP]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key_tmp=PINA&0x0F;
        if(key_tmp!=0x0F){key_cnt++;key=key_tmp;}
        else if((key_cnt>=3)){flag=1;}
    }

即10毫秒检查一次按键,如果检测到有按键(key_tmp不为0x0F),所以开始计数,当按键才放开时,检查键按下的时间是否超过30ms,如果是,即确认有一次按键事件,flag设置。至于在主程序中,如果有程序需要使用按键功能,就检查flag标志,如果为1就表示有按键,否则继续执行其他功能。

网友C:
以下是我写的按键判断核心部分
//
// key.h
//
#ifndef    _H_KEY
#define    _H_KEY

#include "main.h"

extern    void Key_DoEvent(void);

#define    KEY1    Key_CurValue,BIT(0)
#define    KEY2    Key_CurValue,BIT(1)
#define    KEY3    Key_CurValue,BIT(2)
#define    KEY4    Key_CurValue,BIT(3)
#define    KEY5    Key_CurValue,BIT(4)

typedef    struct
{
    u8    Tick;
    u8    PreValue;
    u8    RecValue;
}    KEY_T;
extern    KEY_T    Key;

#endif

//
// key.c
//
#include "Key.h"

void Key_DoEvent(void)
{
    //
    //    KEYn全部清零
    //
    u8    Key_CurValue = 0x00;
    //
    //    读取键值,低电平表示有键按下
    //
    if( READ(IO_KEY1)==0 )    FLAG_SET(KEY1);
    if( READ(IO_KEY2)==0 )    FLAG_SET(KEY2);
    if( READ(IO_KEY3)==0 )    FLAG_SET(KEY3);
    if( READ(IO_KEY4)==0 )    FLAG_SET(KEY4);
    //
    //    稳态判断,按键状态不变维持40ms
    //
    if( Key_CurValue!=Key.PreValue )
    {
        Key.Tick = 0;
        Key.PreValue = Key_CurValue;
        return;
    }
    else
    if( Key.Tick<MS(40) )
    {
        Key.Tick++;
        return;
    }
    //
    //    按键处理:允许多个按键被按下时,新按下的按键被响应
    //
    Key_CurValue ^= Key.RecValue; // 异或:获取和上一次有效按键的不同键值
    Key_CurValue &= Key.PreValue; // 与:只获取新增按键值
    Key.RecValue  = Key.PreValue; // 保存这次有效键值
    //
    if( FLAG_CHK(KEY1) )
    {
    }
    if( FLAG_CHK(KEY2) )
    {
    }
    if( FLAG_CHK(KEY3) )
    {
    }
    if( FLAG_CHK(KEY4) )
    {
    }
}

网友:
真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仔细研究下!

网友:
不错 不错 非常精辟

手下了

网友A:
呃,想起来了,还有一篇精粹的东西,也需要用来配合按键检测的
http://blog.chinaunix.net/u1/52089/showart.php?id=456046

这文章被匠人百宝箱收录了,事实上也是出自我的手,悲剧 orz

网友:
very good!
不客气,mark

网友:
第一次看见很好,再看第二遍觉得很鸡肋。行列键盘怎么办?你这只能单个键,单个键本来就简单,唉,无语

网友:
超强,mark 一下先

网友:
先mark,回头再认真看看,验证一下对于行列键盘的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第一次看见很好,再看第二遍觉得很鸡肋。行列键盘怎么办?你这只能单个键,单个键本来就简单,唉,无语

行列键盘使用线反转法扫描,效果一样。

网友:
先MARK,待研究

网友:
这个消抖不好处理,看你的扫描频率和键抖动频率的耦合了,可能在一些片子上可以,另一些特别快的或者特别慢的就出问题了...

网友:
感觉一般 .对按键扫描 按键处理的层次分割做的不明显,可读性欠佳 ,不如以前c51bbs里面农民讲习所的那篇大作好.  有效利用状态机 才是硬道理.程序的可读性一定要强,另外,如何调用, ??  必须有一个很好的说明

网友:
确实要承认,代码精辟,扫键效率非常高!

网友(2010-05-19):
靠,看到你们说好帖,哥突然感到对自己的智商优越感油然而生(虽有贬义,但哥确实高兴),哥十年前就这么写了(自创,并没有参照别人的例子),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其实就是中断查询而已。读按键,千万别用延时去消抖动。

网友:
多个按键也是这个操作吗?

谁给个完整的程序来看看呀

网友:
这个在矩阵键盘里怎么用呢

网友:
试了下,还蛮好用的,问一下,长按的时候怎么松手检测呀。我想检测长按次数,,,我一直按着的话它就每二秒(假如)算一次,
而不是我长按一次后,再长按一次算第二次。

网友:
就是如何松手检测呀,松手后才进后功能函数。现在这个是一按就进入了,

不会

网友: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PORTB吧?
Intrcnt="0"; // 加个引号来干什么?
好了,下面是我的消抖部分:很简单 // 消抖部分只有“很简单”三个字????

网友:
代码简洁、精辟,效率高,学习了!
谢谢各位DX!

网友:
mark 貌似在别处看见过

网友(2011-04-02):
算法很精妙。

网友:
晕,这么经典,教材上估计再等几个世界都看不到这么精妙的东西,不但要mark ,一定要保存好咯!

网友:
8错,留个爪印

网友:
网站牛人还是挺多的

网友(2011-05-04):
非常好的思路!

网友:
标记一下学习

网友:
make  楼主的思想很好

网友(2011-06-06):
回复 网友E:

再增加一句可以实现长按的时候不会触发短按事件。

g_PreKey  = g_NowKey;
g_NowKey  = KeyScan();
g_ShortKeyCode = g_PreKey & (g_NowKey ^ g_PreKey)^g_LongKeyCode;
if (g_NowKey^g_PreKey^g_NowKey^g_LongKeyCode)
{ if(CntPlus++>LONG_KEY_TIME)//是否符合长按键要求
  { g_LongKeyCode|= g_NowKey;//添加长按键值
  }
}
else
{ CntPlus=0;//无新增按键出现,计数归零
  g_LongKeyCode &= g_NowKey; //剔除已释放的按键
}
  g_ShortKeyCode &= ~g_LongKeyCode;      /////////////////////// 避免生成长按事件的时候顺带生成短按事件
}

另外,这个函数本身好像没有短按防抖功能。

网友:
确实是相当的强悍,第一次见识,非常佩服。不过消抖确实是没有看到,修改了一下,请各位指点

#define KEYFILTERSET 0x02

unsigned char KeyFilter=0x00;

unsigned char PreReadData;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if(ReadData!=PreReadData)
    {
       PreReadData = ReadData;
       KeyFilterCnt  =0x00;
    }
    else
    {
       KeyFilterCnt++;
       if(KeyFilterCnt>=KEYFILTERSET)
       {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
    }

网友(2011-08-19):
顶了再说,留着下次回来看

网友:
学习了,看得非常爽啊!

网友:
怎么去抖啊?

网友(2011-10-19):
正在处理按键,都是一个键 多个怎么处理有人出个高招

网友:
留个印
睡觉了

网友:
晚上回去慢慢研究

网友:
好贴,必须顶!感觉加消抖确实麻烦!!

网友F(2011-11-26):
MARK,下面是我对程序的心得和总结了
http://blog.csdn.net/xuechaojie/article/details/6761772

网友(2011-12-28):
这个东东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来说一定要学好!顶

网友:
膜拜中。。。。。顶下

网友(2012-02-15):
正在学习按键中...谢谢楼主和各位前辈!

网友:
不错,有空研究对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错,简单,但写的不错。

网友(2012-03-28):
MARK 按键处理

网友:
真是太简洁了,好程序!

网友(2012-05-13):
void ReadKey(void)
{
    UINT8 readData = NO_PRESS_KEY;
    static UINT8 keyBuff = NO_PRESS_KEY;  //按键寄存器缓存
    if (g_keyDetectionEnable == 1)    //按键扫描使能
    {
        g_keyDetectionEnable = 0;
        readData = ReadKeyPort();
        if(readData == NO_PRESS_KEY || readData == g_keyBuff)
        {
            g_key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g_keyCont);  //得到按下触发值
            g_keyRelease = readData ^ g_keyTrg ^ g_keyCont;  //得到释放触发值,只有当按键松掉时,值才会为1
            g_keyCont = readData;  //得到所有未释放的键值
        }
        if(g_keyBuff != readData)
        {
            g_keyBuff = readData;
        }

    }
}
这是我在这个程序中加的消抖,定时器定时中断使能扫描按键,欢迎大家拍砖,谢谢!

网友:
正需要这种按键。

网友:
回贴中很多能人呀

网友:
在这个帖子学了很多东西,支持楼主分享!讲解很透彻,对我这样的新手帮助很大!

网友:
下面是程序解释:

Trg(triger) 代表的是触发,Cont(continue)代表的是连续按下。

1:读PORTB的端口数据,取反,然后送到ReadData 临时变量里面保存起来。

LZ的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这句里读端口数据后事与0xff异或后送到ReadData 临时变量里面保存起来吧

网友:
LZ的基本思想是:判断是否有高低电平就给个触发信号!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我的方法也差不多,只不过是在定时器中断中使用的:定时器中断时间为10ms,即10ms检查一次按键。按键在 ...

太牛了,mark!

网友(2012-06-16):
好东西,我正好用得到.

网友:
提点意见和改进!
我使用了楼主的算法,但是出现一个问题!
我的项目是存在数码管扫描显示和按键扫描,io是复用的
具体现象是:数码管会闪烁,大约400ms一次
经过1整天的分析查找问题,最后将问题决定在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这句上面,把这句话取消,显示就正常!
于是改为Trg = ReadData & (~Cont); 实现的功能是一样的,但是运算速度快了,更容易理解了
我怀疑keilc对异或运算有BUG,这只是猜测!

改后算法: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Trg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网友:
确实是很牛

网友(2012-07-30):
mark,跟帖改进的很多,先实现楼主的算法再看~~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mark,这个方法太好了,受教了

网友:
去抖动的方法并不可靠。
如果按键IO口受干扰比较严重或按键接触不良的情况下,可能在按键没有按下时也会产生一个负脉冲,或在按键按下稳定的过程中出现一个正脉冲。这样的脉冲可能不是很宽,但是一旦被检测被程序的20ms定时采样采到,就会引起一个误触发操作,增大采样时间可以减小几率,但不能避免。

网友:
就是要掌握多任务处理。。。。。。mark

网友:
so cool ! 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H(2013-01-18):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的文章会在这里出现的? .... 世界真小 ....

真有一个福利包啊!!!我居然找到了,谢谢
去你的博客看了下,为何找不到“新型按键程序”这篇博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有一个福利包啊!!!我居然找到了,谢谢
去你的博客看了下,为何找不到“新型按键程序”这篇博文呢? ...

博客迁徙多次了,有些丢失了,这文章是07年写的了,这个方法是在任天堂的GBA官方开发包里面的demo程序看到的。
当时没有留意,后来分析一下,感觉确实很实用,于是就写了这篇文章。
不过反正网上都随便转载,那就随便实用吧,我只是稍微的感叹一下而已。

网友:
写得挺好的

网友:
太好的进级学习资料,多谢分享。打算仔细学习后用在51编程中

网友:
牛 人啊啊啊

网友:
好算法,赞一个

网友:
有点意思,啥时候用用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网友:
感谢楼主,学习好材料!

网友:
很好的思路,然后经过各种大神改进,真的可以让按键扫描程序精简不少。我认为,作为按键,还是应该基于事件理论,放在中断中处理,然后在主函数中查询比较好。
void interrupt_key()
{
    keyDown = 0xXX;
    keyUp = 0xXX;
}

void mian()
{
    Init()
    while(1)
    {
        if( keyDown)
        {
            switch(..)
            {
                case ..
                    keyDown_Func(){}
             }
            keyDown = 0x00;
         }
        if( keyUp)
        {
            switch(..)
            {
                case ..
                    keyUp_Func(){}
             }
            keyUp = 0x00;
         }

        other_Func();
        ..
    }
}

网友(2013-02-18):
讲的很好 不过我是菜鸟 看不大明白  收了慢慢看 谢谢LZ

网友:
虽然还不太懂,记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2013-04-04):
MARK!茅塞顿开啊

网友(2013-05-20):
好文共享

网友:
堪称史上一绝啊/

网友:
这个必须收藏!

网友:
记号备用40楼

网友(2013-06-20):
我的按键更纠结

#define SW1                P24
#define SW2                P40
#define SW3                P33
#define SW4                P25
#define SW5                P26
#define SW6                P04
#define SW7                P41
#define SW8                P02

uint8_t Key_Get_Status(void)
{
        uint8_t KeyStatus = 0;

        SW1 = 1;
        SW2 = 1;
        SW3 = 1;
        SW4 = 1;
        SW5 = 1;
        SW6 = 1;
        SW7 = 1;
        SW8 = 1;

        if(SW1 == 0)
        {
                KeyStatus |= (1<<0);
        }

        if(SW2 == 0)
        {
                KeyStatus |= (1<<1);
        }

        if(SW3 == 0)
        {
                KeyStatus |= (1<<2);
        }

        if(SW4 == 0)
        {
                KeyStatus |= (1<<3);
        }

        if(SW5 == 0)
        {
                KeyStatus |= (1<<4);
        }

        if(SW6 == 0)
        {
                KeyStatus |= (1<<5);
        }

        if(SW7 == 0)
        {
                KeyStatus |= (1<<6);
        }

        if(SW8 == 0)
        {
                KeyStatus |= (1<<7);
        }

        return KeyStatus;
}

网友:
经典之作,让人叫绝,,,,

网友:
Cont(continue)代表的是连续按下。

按键扫描时间与防抖时间不一样,我只关心Cont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我写的按键判断核心部分
//
// key.h

    Key_CurValue ^= Key.RecValue; // 异或:获取和上一次有效按键的不同键值
    Key_CurValue &= Key.PreValue; // 与:只获取新增按键值
    Key.RecValue  = Key.PreValue; // 保存这次有效键值
这三行好像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想起来了,还有一篇精粹的东西,也需要用来配合按键检测的
http://blog.chinaunix.net/u1/52089/showar ...

你好,打不开你的链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MARK,下面是我对程序的心得和总结了
http://blog.csdn.net/xuechaojie/article/details/6761772 ...

总结的不错,好东西。这个帖子很多回复都很好,愿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此帖,细细品味。

网友(2013-09-22):
出现了好多能人,得好好阅读感觉我理解的很表面。这个程序大家说的最致命的缺陷就是“短按键无去抖”

网友:
我有更好的。。。。

网友:
这个按键确实很方便。

网友:
我自己也想了一种,和这类似,用的是if else结构

网友:
这和我当年用汇编语言写的按键程序一个思路,当开关出现负跳变时,确定开关按下。

网友:
wa o o oo o oo o o~

网友(2013-11-22):
顶起,确实非常妙,跟位交换运算一样,简单使用,真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说没有好办法的

网友:
标一下,强大的程序

网友(2014-01-18):
标记一下,下来学习

网友:
使用此程序进行仿真,发现在多次单独按下按键的情况下  会执行长按的程序,不知各位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网友:
程序很妙,mark一下,谢谢分享了。

网友:
这个对新手来说很有用!

网友(2014-04-28):
如此好的帖子,希望有更多人看到!

网友(2014-10-17):
写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不错,马克一下

网友(2015-03-31):
好思路!mark,又看了各位的回复!涨知识了!

网友:
整过一个状态机按键,感觉一般,关键是资源占用了得,特别是对小内存芯片

网友(2015-08-06):
组合按键好弄吗

网友:
按键程序,学习到了

网友:
不知楼主发现没有,应用2上的短按长按是有冲突的,比如我只想实行长按的功能,但其结果还是先走了短按,再走了长按,也就是现象是先+1,然后在开始连加的。我想要的结果是在一个按键上,既有短按又有长按,当想用短按的时候,不执行长按。同理,在执行长按的时候,不执行短按。

网友(2015-12-29):
很不错的帖子 ~~顶~

网友:
mark留着备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网友:
感谢楼主解释得这么清楚

网友(2016-04-27):
很好,简单有效

网友:
厲害~~看似簡單的按鍵,其實有很多細節處理上挺麻煩的,之前也為了按鍵長按短按的判斷折騰了許久~~

网友(2016-07-18):
顶起来,太到位了

网友:
牛人啊,必须顶

网友(2017-06-20):
很好的东西,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8-06-14):
温习了一遍

网友(2019-04-17):
按键扫描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