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同学知道哪里有卖那种“边缘卡连接器”的呀?0.5间距80pin的,谢谢啦。

楼主(2010-03-28):
我想做一个转接卡,可是到处找也找不到有卖这种连接器的,赛格逛了一上午,没有,,,淘宝上面也没有,,,,,,
难道这东西国内还没有卖的了。  。。。。。。。。。。。。。。。

网友:
继续帮曦哥顶。

网友:
80PIN的 估计很少呢

网友:
笔记本内存的插槽会不会和这个一样的 锯一节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DDR内存的槽 再比下DDR2的看看 或者笔记本MINIPCI的槽。。

网友:
是不是指FPC?单排,0.5mm间距
我见过最长的是60Pin的
去淘宝定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找DDR内存的槽 再比下DDR2的看看 或者笔记本MINIPCI的槽。。

早上把电脑拆了对比了一下,不行,我这个好像不是0.5的,好像是0.65的,手头没有卡尺,没法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指FPC?单排,0.5mm间距
我见过最长的是60Pin的
去淘宝定做吧

FPC的那种好像不行,太薄了,这个厚度有一个PCB板那么厚呢。

网友:
http://shop34582255.taobao.com/?queryType=cat&catId=31579827&categoryName=tbzM5bzkvuAwLjU%3D&encodeCategoriesName=y&price1=null&price2=null&searchWord=null&order=descent&browseType=null

这里比较全,看了一下 最多的也就是 60p

网友:
http://cn.farnell.com/jsp/search/productdetail.jsp?id=1667813
在派睿上貌似有这个。卖94大元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