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中除10的优化算法

楼主(2010-03-28):
AVR没有硬件除法,软件除法又是那么的消磨时光,/10,%10又是如此的常用,一直为之叹息。现在终于摸索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了,如下

#define DIV10(Divider) (unsigned char)(((Divider) * 205u)>>8) >> 3

当Divider为unsigned char类型时,上述结果是正确的。事实上,
#define DIV10(Divider) ((Divider) * 205u ) >> 11
当0<=Divider<1029时,上述结果是正确的。

这样,/10只需要做一次乘法和三次移位就可以了。

=========================================================
修改原因:205已经超出了char数据类型的范围,改为205u,无符号字符型。
鉴于上文描述可能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请使用
#define DIV10(Divider) (unsigned char)(((Divider) * 205u)>>8) >> 3

或(以下为GCC语法,其他编译器没用过,不知道)
__inline unsigned char DIV10(unsigned char Divider){
    return (unsigned char)(((Divider) * 205u)>>8) >> 3;
}

形成内联函数,省去CALL、RET调用的时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AVR没有硬件除法,软件除法又是那么的消磨时光,/10,%10又是如此的常用,一直为之叹息。现在终于摸索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了,如下
#define DIV10(Divider) (unsigned char)(((Divider) * 205)>>8) >> 3
当Divider为unsigned char类型时,上述结果是正确的。事实上,
#define DIV10(Divider) ((Divider) * 205 ) >> 11
当0<=Divider<1029时,上述结果是正确的。
这样,/10只需要做一次乘法和三次移位就可以了。

测试了一下,真的非常高效

网友:
typedef  struct
{
   uint8 quot;
   uint8 rem;
}udiv8_t;

typedef  struct
{
   uint16 quot;
   uint16 rem;
}udiv16_t;

typedef  struct
{
   uint32 quot;
   uint32 rem;
}udiv32_t;

udiv8_t u8_div_10(uint8 var)
{
udiv8_t ret;

  ret.quot=(uint8)(var*(((1U<<11)+9)/10)>>8)>>3 ;
  ret.rem=var-ret.quot*10;

  return ret;
}

udiv16_t u16_div_10(uint16 var)
{
udiv16_t ret;

  ret.quot=(uint16)((var*(((1UL<<19)+9)/10))>>16)>>3 ;
  ret.rem =var-ret.quot*10;

  return ret;
}

udiv32_t u32_div_10(uint32 var)
{
udiv32_t ret;

  ret.quot=(uint32)((var*(((1ULL<<35)+9)/10))>>32)>>3 ;
  ret.rem =var-ret.quot*10;

  return ret;
}

udiv8_t u8_div_10_(uint8 val_8)
{
   udiv8_t ret;
   uint8 temp;

   temp=0;
   if( val_8>=200 ) {temp+=20;val_8-=200;}
   if( val_8>=100 ) {temp+=10;val_8-=100;}

   if(val_8>=80) {temp+=8;val_8-=80;}
   if(val_8>=40) {temp+=4;val_8-=40;}
   if(val_8>=20) {temp+=2;val_8-=20;}
   if(val_8>=10) {temp+=1;val_8-=10;}

   ret.quot=temp;
   ret.rem=val_8;

   return ret;
}

udiv16_t u16_div_10_(uint16 val_16)
{
   udiv16_t ret;
   uint8 val_8;
   uint16 temp;

   temp=0;
   if( val_16>=40000 ) {temp+=4000;val_16-=40000;}
   if( val_16>=20000 ) {temp+=2000;val_16-=20000;}
   if( val_16>=10000 ) {temp+=1000;val_16-=10000;}

   if( val_16>=8000 ) {temp+=800;val_16-=8000;}
   if( val_16>=4000 ) {temp+=400;val_16-=4000;}
   if( val_16>=2000 ) {temp+=200;val_16-=2000;}
   if( val_16>=1000 ) {temp+=100;val_16-=1000;}

   if( val_16>=800 ) {temp+=80;val_16-=800;}
   if( val_16>=400 ) {temp+=40;val_16-=400;}
   if( val_16>=200 ) {temp+=20;val_16-=200;}
   if( val_16>=100 ) {temp+=10;val_16-=100;}

   val_8=val_16;

   if(val_8>=80) {temp+=8;val_8-=80;}
   if(val_8>=40) {temp+=4;val_8-=40;}
   if(val_8>=20) {temp+=2;val_8-=20;}
   if(val_8>=10) {temp+=1;val_8-=10;}

   ret.quot=temp;
   ret.rem=val_8;
   return ret;
}

udiv32_t u32_div_10_(uint32 val_32)
{
   uint32 temp;
   uint16 val_16;
   uint8 val_8;
   udiv32_t ret;

   temp=0;
   if( val_32>=4000000000 ) {temp+=400000000;val_32-=4000000000;}
   if( val_32>=2000000000 ) {temp+=200000000;val_32-=2000000000;}
   if( val_32>=1000000000 ) {temp+=100000000;val_32-=1000000000;}

   if( val_32>=800000000)  {temp+=80000000;val_32-=800000000;}
   if( val_32>=400000000 ) {temp+=40000000;val_32-=400000000;}
   if( val_32>=200000000 ) {temp+=20000000;val_32-=200000000;}
   if( val_32>=100000000 ) {temp+=10000000;val_32-=100000000;}

   if( val_32>=80000000)  {temp+=8000000;val_32-=80000000;}
   if( val_32>=40000000 ) {temp+=4000000;val_32-=40000000;}
   if( val_32>=20000000 ) {temp+=2000000;val_32-=20000000;}
   if( val_32>=10000000 ) {temp+=1000000;val_32-=10000000;}

   if( val_32>=8000000)  {temp+=800000;val_32-=8000000;}
   if( val_32>=4000000 ) {temp+=400000;val_32-=4000000;}
   if( val_32>=2000000 ) {temp+=200000;val_32-=2000000;}
   if( val_32>=1000000 ) {temp+=100000;val_32-=1000000;}

   if( val_32>=800000)  {temp+=80000;val_32-=800000;}
   if( val_32>=400000 ) {temp+=40000;val_32-=400000;}
   if( val_32>=200000 ) {temp+=20000;val_32-=200000;}
   if( val_32>=100000 ) {temp+=10000;val_32-=100000;}

   if( val_32>=80000)  {temp+=8000;val_32-=80000;}
   if( val_32>=40000 ) {temp+=4000;val_32-=40000;}
   if( val_32>=20000 ) {temp+=2000;val_32-=20000;}
   if( val_32>=10000 ) {temp+=1000;val_32-=10000;}

   val_16=val_32;
   if( val_16>=8000 ) {temp+=800;val_16-=8000;}
   if( val_16>=4000 ) {temp+=400;val_16-=4000;}
   if( val_16>=2000 ) {temp+=200;val_16-=2000;}
   if( val_16>=1000 ) {temp+=100;val_16-=1000;}

   if( val_16>=800 ) {temp+=80;val_16-=800;}
   if( val_16>=400 ) {temp+=40;val_16-=400;}
   if( val_16>=200 ) {temp+=20;val_16-=200;}
   if( val_16>=100 ) {temp+=10;val_16-=100;}

   val_8=val_16;
   if(val_8>=80) {temp+=8;val_8-=80;}
   if(val_8>=40) {temp+=4;val_8-=40;}
   if(val_8>=20) {temp+=2;val_8-=20;}
   if(val_8>=10) {temp+=1;val_8-=10;}

   ret.quot=temp;
   ret.rem=val_8;
   return ret;
}

网友:
试了,好像常数是通过编译器直接生成结果。2T

用变量x

DIV10(x)需要126T  (这个剩法是16位的乘法,也有可能是32位的)

而直接用除法x/10需要206T

差不了多少啊,会少点,但不通用,只有除10有效。

我是用ICCAVR测试的

楼主:
回复回复【1楼】kevintang
取余呢

取余麻烦一点,只能拿原数-商*10,还要进行多两次运算。幸好AVR的乘法还是那么高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主要就是Divider为unsigned char类型的时候,怎么可能是16位/32位的乘法呢?是8位*8位的,AVR直接一条硬件乘法指令搞定,不可能达到126T的。下面那个倒是有可能,但是一点也不通用,因为0~1028这个区间实在是太窄了,根本没有多少使用的意义。下面那个我只是说明该宏可以应用的最大的取值范围而已。

这个只针对/10有效,不是通用的,而是因为它用的太多了,所以单拿出来说事。
205的取值来由:
x/10 => x*25.6/256 => x*204.8/2048
*204.8采用*205取代,误差范围为(205-204.8)/204.8= 0.0009765625,千分之一不到,因此可以替代。

网友:
"当0<=Divider<1029时,上述结果是正确的。"

1028是 unsigned char类型吗?

就算只取255以内*205也是一个int型的数啊

楼主:
to 【8楼】 hsztc

请看清楚我的描述。

//================================================================================
AVR没有硬件除法,软件除法又是那么的消磨时光,/10,%10又是如此的常用,一直为之叹息。现在终于摸索出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了,如下

#define DIV10(Divider) (unsigned char)(((Divider) * 205)>>8) >> 3

当Divider为unsigned char类型时,上述结果是正确的。

我已经特别指明,Divider为unsigned char类型。

//================================================================================
至于后面的东西,我只是说,Divider可以达到的最大取值范围。是最大,我们没有必要非得就千篇一律都声明成unsigned int类型吧,那我还可以声明成unsigned long long类型呢。这个表达式当Divider=1029时是错误的。所以我给出可能的所有取值范围。

255以内*205只是8位*8位的乘法,结果为16位,而不是16位乘法,右移8位表示只取高8位即可。这些东西AVR的硬件中一条硬件乘法搞定的,如不信,请参见AVR的指令说明。

【3楼】 voidx 已经给出函数来了,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
好像是我搞错了哈哈

不过ICCAVR没有达到最佳优化也是一个问题
#define DIV10(Divider) ((Divider) * 205 ) >> 11

unsigned int xx;
unsigned char yy;

xx=DIV10(PINB);
PORTC=xx;    //95T  怀疑在做16位的移位

xx=PINB*205;
yy=xx>>8;
yy>>=3;
PORTB=yy;    //11T 确实省哈哈

之前我只定义了一个int xx,所以编译器就生成了16位的乘法。。。

网友:
又是我的错。。。
#define DIV10(Divider) (unsigned char)(((Divider) * 205)>>8) >> 3
用这个可以。。。13T

之前用的是#define DIV10(Divider) ((Divider) * 205 ) >> 11

网友:
思路挺好

网友:
求余
#define MOD10(Divider) (Divider)-(((unsigned char)(((Divider) * 205)>>8) >> 3)*10)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样算和我的原意不同了。
比如:
udiv8_t u8_div_10(uint8 var)
{
udiv8_t ret;

  ret.quot=(uint8)(var*((1U<<11)/10)>>8)>>3 ;
  ret.rem=var-ret.quot*10;

  return ret;
}

你取的是204,我取的是205,你可以计算一下,取204时误差很大的。

我的取值205纯粹是通过圆整来的,不能随意切断去整。
对于具有16位*16位的单片机来说,可以这样实现:
#define DIV10(Divider) (unsigned short)(((Divider) * (unsigned short)((1ul<<19)/10.d+0.5))>>16) >> 3

同样,32*32的则是这样:
#define DIV10(Divider) (unsigned long)(((Divider) * (unsigned long)((1ull<<35)/10.d+0.5))>>32) >> 3

陷阱:
以上采用浮点数的可能精度不够,导致结果不正确。

经过分析,每次/10之后的小数位总是8,圆整时总是进位。因此你的通用算法可以写成这样:
udiv8_t u8_div_10(uint8 var)
{
udiv8_t ret;

  ret.quot=(uint8)(var*((1U<<11)/10 + 1)>>8)>>3 ;              //在这里加上一个1,就好了。其它的同理
  ret.rem=var-ret.quot*10;

  return ret;
}

网友:
....

我晕,答案已经在5楼了竟然没看到,还想了好久

网友:
这是个基本的数学原理啊....

n / 10  =   n / 8    *    8/10

而8/10等于205(其实是204.8)右移8位,所以用n先乘以204再右移(3+8)位就行了.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ret.quot=(uint8)(var*((1U<<11)/10 + 1)>>8)>>3 ;              //在这里加上一个1,就好了。其它的同理

多谢指正。
204,205是有区别的。

(10*205)>>11 = 1 ............0
(10*204)>>11 = 0 ........... 10

改成:
ret.quot=(uint8)(var*(((1U<<11)+9)/10)>>8)>>3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官金虹你的是C++语法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上官金虹你的是C++语法么?

C语言语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像哪

udiv8_t u8_div_10(uint8 var)
{
udiv8_t ret;

  ret.quot=(uint8)(var*(((640064>1U<<640064>11)640064>+9)/640064>10)>>640064>8)>>640064>3 ;
  ret.rem=var-ret.quot*640064>10;

  0000FF>return ret;
}

udiv16_t u16_div_10(uint16 var)
{
udiv16_t ret;

  ret.quot=(uint16)((var*(((640064>1UL<<640064>19)640064>+9)/640064>10))>>640064>16)>>640064>3 ;
  ret.rem =var-ret.quot*640064>10;

  0000FF>return ret;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不像哪
udiv8_t u8_div_10(uint8 var)
{
udiv8_t ret;

  ret.quot=(uint8)(var*(((640064>1U<<640064>11)640064>+9)/640064>10)>>640064>8)>>640064>3 ;
  ret.rem=var-ret.quot*640064>10;

  0000FF>return ret;
}
udiv16_t u16_div_10(uint16 var)
{
udiv16_t......

显示的问题。

网友:
难怪了,我还以为是传说中的C++呢

网友:
__always_inline__ uint8 u8_div_10_quot(uint8 var)
{
  return (uint8)(var*(((1U<<11)+9)/10)>>8)>>3;
}

__always_inline__ uint8 u8_div_10_rem(uint8 var)
{
  return var-u8_div_10_quot(var)*10;
}

__always_inline__ uint16 u16_div_10_quot(uint16 var)
{
  return (uint16)((var*(((1UL<<19)+9)/10))>>16)>>3 ;
}

__always_inline__ uint16 u16_div_10_rem(uint16 var)
{
  return var-u16_div_10_quot(var)*10;
}

网友:
好贴,收藏了,做个记号

网友:
这个不仅AVR可用吧
其他MCU应该都可以用

网友:
多少T怎么计算出来的,看汇编程序吗?

网友:
去年有類似的除法討論,
原理都相同,而且去年的最佳算法只需做乘法不用再移位

去年的討論串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20280&bbs_page_no=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多少T怎么计算出来的,看汇编程序吗?
u8_div_10_quot1:
//   11 {
//   12   return (uint8)(var*(((1U<<8)+9)/10)>>8);
        LDI     R17, 26
        MUL     R16, R17
        MOV     R16, R1
        RET
//   13 }
//   14
u8_div_100_quot1:
//   21 {
//   22   return (uint8)(var*(((1U<<8)+99)/1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去年有類似的除法討論,
原理都相同,而且去年的最佳算法只需做乘法不用再移位
去年的討論串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20280&bbs_page_no=1
我就是因为吃了不移位的亏,所以痛定思痛,终于捣鼓出这么个东西出来。
否则,自己计算一下
#define DIV10(Divider) ((Divider) * 26)>>8
当Divider位于0~255之间的数时,速度是快了,但是误差有多大?我算过,好像60以上的数中有很多不完全一致,因此最后决定还是采用移位方式。

回复 网友F:
这个不仅AVR可用吧
其他MCU应该都可以用
都是可以的,没有限制。只是我所使用的CPU中,唯独AVR没有硬件除法指令,所以挂个名字。

回复 网友B:
强制内联是一种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谢谢改写。

网友:
多谢指正。移位不能省。

网友(2010-05-01):
而8/10等于205(其实是204.8)右移8位

俺比较愚钝,想半天不明白这是什么原理。

我一般是是把xx转换成0yyy,比如fe->0254,汇编基本十几行代码全部搞定。

网友:
是右移11位的,2的11次方等于2048,右移11位就是除于2048

乘于204.8/2048就是除10的变形。

分成移8位再移3位,是因为移8位可以直接取高字节,一两条指令就可以完成了,然后再移三次。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这样啊,这样运行效率是比我的方法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