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怎么实现串口发送数据

楼主(2010-03-28):
哪位高手 给一点思路

网友:
///////////C#串口大至例子////////////////////

using System;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
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
using System.Data;
using System.Text;
using System.Windows.Forms;
using System.IO.Ports; //串口引用这个

public class ComDemo
{

                private SerialPort _comPort;

                private void initComPort()
                {
                        this._comPort = new SerialPort();
                        this._comPort.PortName = "com1";
                        this._comPort.BaudRate = 9600;
                        this._comPort.Handshake = Handshake.None;
                        this._comPort.DataBits = 8;                                //数据位8
                        this._comPort.StopBits = StopBits.One;        //停止位1
                        this._comPort.Parity = Parity.None;                //不带校检
                        this._comPort.DataReceived += new 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this.comPort_DataReceived);
                        // 串口读取事件过程
                        this._comPort.WriteBufferSize = 1024;
                        this._comPort.WriteTimeout = 3000;
                        this._comPort.ReadTimeout = 3000;
                }

                //基本的串口写入
                public void WriteCom(string data)
                {
                        char[] arrChr = data.ToCharArray();
                        int len = arrChr.Length;
                        this._comPort.Write(arrChr, 0, len);
                }

                // 串口读取事件过程
                private void comPort_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

                        try
                        {
                                int count = 0;
                                count = this._comPort.BytesToRead;  //读取字节数
                                bool ctrlCalls = Control.CheckForIllegalCrossThreadCalls;
                                Control.CheckForIllegalCrossThreadCalls = false;
                                //异步控件调用检查,如果读取事件中,要操作界面的话,请设成false

                                string text = this._comPort.ReadExisting();  //读取已收到的内容
                                //数据自行处理

                                Control.CheckForIllegalCrossThreadCalls = ctrlCalls;
                                //还原数值
                        }
                        catch (Exception err)
                        {
                                MessageBox.Show(err.Message);
                        }

                }
}

网友:
发觉用C#做上位机不错,感觉比delphi,vb好用得多。

网友:
像这种接口通信,我都用labview,呵呵。

C#没接触过。

网友:
控件 工具栏里就有 和VB差不多 拖过来就行

网友(2010-12-19):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short

char txd2[1]={"\n"};

void fasong(void )

{
   uint i,j,l,m,k;
   m=0;
  while(m<10)
  {        m++;

          for(l=0;l<50;l++)

        {
    for(i=50;i>l;i--)

  {
     SBUF=' ';
  while(TI==0)
     ;
   TI=0;

    for(k=0;k<500;k++)
        ;

           }

  for(j=0;j<l*2+1;j++)

  {
   SBUF='*' ;
     while(TI==0)
     ;
   TI=0;
   for(k=0;k<500;k++)

   ;
}

            SBUF='\n';
  while(TI==0)
  ;
  TI=0;
  for(k=0;k<5000;k++)
  ;

  }

         for(l=0;l<50;l++)
         {
         for(i=0;i<l+2;i++)
          {
          SBUF=' ';
          while(TI==0)
          ;
          TI=0;
                for(k=0;k<500;k++)
                ;

             }
                for(j=98;j>2*l+1;j--)
                {

                  SBUF='*';
          while(TI==0)
          ;
          TI=0;
                for(k=0;k<500;k++)
                ;
                  }
        SBUF=txd2[0];
  while(TI==0)
  ;
  TI=0;
  for(k=0;k<5000;k++)
  ;

          }

                   }        }

main()
{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
        TL1=0xFD  ;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00;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1;                                // 启动定时器1

         fasong();

        while(1)
        {

        }
}

网友(2011-03-30):
晕哦,C#又不是C,杂个还有人发单片机的?牛人了!
C#做的上位机出来是要好看点!

网友:
C#开发起来比较快.功能也强大.

网友:
如果加上stream操作就很好了

我一般都是用binarywriter对其流进行操作

网友(2011-07-17):
个个都是牛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