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问题!我直接从SD卡的地址上读取的数据---可播放的声音很不正常!听着像那歌的调!

楼主(2010-03-28):
原因何在?

播放低位速的MP3还好呵呵

delay_nus(50);
VS_Write_Cmd(0x00,0x0800);     //NEW MOD
VS_Write_Cmd(0x02,0X7500);       //BASS ----这个应该是多少 播放128位速的MP3的话?
VS_Write_Cmd(0x03,0X9800);     //CLOCK F
VS_Write_Cmd(0x0b,0X0407);    //VOLUME

楼主:
void  main()
{
          uchar temp;
          uint i,n,vstemp;
          ulong adr;

          SPI_Init();
          VS_Port_Init();
          VS_Init();VS_Init();
      SD_Port_Init();
          SD_Init();SD_Init();
          SPCR = 0x50;                //提速
      SPSR = 0x01;            //setup SPI

          adr=0x00042000;
          SD_Read_Block(adr);
          while(1)
       {
           vstemp=0;

           while(vstemp<512)
          {
            if(PINB&VS_RQ)
                {
                                 for(n=0;n<32;n++)
                           {
                    VS_Write_Dat(BUFFER[vstemp]);
                                        delay_nus(2);
                    vstemp++;
                          }

             if (vstemp==511) break;   //如果现在的数据不够了,则跳出来
                    }
                    }
                 adr=adr+0x200;
                 SD_Read_Block(adr);
          }
}

网友:
VS_Write_Cmd(0x02,0X7500);       //BASS ----内置低音/高音增强器
上传个资料,里面都有,关于声音的问题,我也正纠结呢,我的是断断续续的,哎

楼主:
回复 网友A:

痛苦ing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 楼上问题 解决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 没设置熔丝位 CKSEL3:0=0100
我用的8MHZ的晶振

网友(2011-12-02):
我的也是断断续续的麻烦楼主可以说一下解决的方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