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个LDO锂电供电4.2-3.7 稳压到3.3V

楼主(2010-03-28):
电流500mA就够用了

价格尽量便宜点

我找了一款TPS73733太贵了

网友:
ZLG有个CA?????的500mA压差300mV

网友:
回复 楼主:

xc9226

网友:
HT7533,不记得是多少ma的了,静态电流很小,ua级.压差100mv

网友:
MIC37100/MIC37101/MIC37102,只有280mV压差,3.3V,1A,6V in max。

楼主:
不知道价格都是多少

网友:
RT9169,SOT_89封装应该够了

网友:
HT7533,直插的现在只要2毛多钱.

网友:
楼上几位同学,HT7533/RT9169最大电流100mA,AOZ1016是DC-DC,最低输入电压4.5V,都不满足LZ要求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支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AOZ1016是DC-DC,最低输入电压4.5V,都不满足LZ要求的。
没仔细看,的确不符合~

网友(2011-06-23):
请问楼主最终选的是什么?因为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求教!

网友:
我查了下,tlv70033可不可以呢?

网友(2012-02-09):
LT1763正解了

网友:
哦 无视了你的价格问题 这个正解MIC520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