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8.1生成**_time_limited.sof?

楼主(2010-03-28):
quartus8.1破解后仍然生成**_time_limited.sof,有介绍说是sopc builder中使用的IP核没有破解,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
sys_cpt.dll没替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下载最新的sys_cpt.dll后再破解嘛?有没有下载的地址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要下载最新的sys_cpt.dll后再破解嘛?有没有下载的地址啊?谢谢
是破解的时候生产的这个文件,把原有的那个文件替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直用Crack_QII81破解,没产生什么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