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我的遥控小车

楼主(2010-03-28):
从最初的单片机小白,到成功制成这个遥控小车,用了整整一个假期,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网友:
摄像头返回的视频怎么样?

网友:
楼主厉害啊!顶一个。楼主能够详细说明一下它的功能,做好能够上传些资料。

网友:
摄像头应该是无线的吧?直接给监视器用。

网友:
楼主,有详细资料分享吗?

网友:
传说中的ccd,楼主详细讲下吧。

网友:
学习下,遥控小车。

网友:
楼主太监了?。。。怎么只有问没有答~好东西要分享啊~

网友:
楼主发程序啊~~~~

网友(2010-04-27):
无线视频可以在液晶上显示吗?

网友(2010-06-02):
有详细资料吗?

网友:
呵呵,大家要买图片上的机械底盘的找这家店,谢谢 www.jyoorobot.cn

网友(2010-08-18):
楼主请问下你的那摄像头怎么弄得

网友:
摄像头还弄个带天线啊。直接用电视搜台呗

网友:
楼主牛啊,你就是俺的目标

网友:
超声波测距 最远能测量多远距离?
摄像头 用的是哪款CMOS芯片? 我猜应该是彩色的 OV7系列的 我手边的只有黑白的0305 效果一般
手柄上还带LCD显示 是TFT还是点阵?
功能够强大
实际运行效果图 或 视频 传上来 欣赏下
楼主 强大!
mark!!

网友(2010-09-20):
哇,有摄像头啊呀,,很厉害。。拜师~!!

网友:
不用想,还带跟天线的,肯定是模拟摄像头。直接用电视搜台的。

网友:
不错...初学单片机一个暑假弄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无线用的nrf24l01吧?那芯片可传不了视频哎

网友:
不错,顶一个,上面的远器件在哪买????????

网友(2010-10-20):
看到了楼主的勤奋精神!

网友:
这个没有什么的,应该不是无线摄像头吧,我前些天在构思这个,查了下无线摄像头,小巧的得要两百多呢。
小车控制无非是L298正反转。
楼主跟我做的一样,我当时参加全国电子竞赛的时候也这摸样,前面一个万向轮、后面俩直流减速电机。
建议楼主不要用万向轮来做前轮,应该用后面俩轮子做前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我错了  那确实是个无线摄像头。
看来楼主富裕啊  呵呵  无线遥控似乎还用了个串口收发模块,这模块75元一个,一对150。

网友(2010-12-12):
希望能够在这里学到更多的东西分享到好的东西!!!

网友(2011-02-12):
回复 网友B:

我用超声波测距最远到了2m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的,应该不是无线摄像头吧,我前些天在构思这个,查了下无线摄像头,小巧的得要两百多呢。
小车控制无非是l298正反转。
楼主跟我做的一样,我当时参加全国电子竞赛的时候也这摸样,前面一个万向轮、后面俩直流减速电机。
建议楼主不要用万向轮来做前轮,应该用后面俩轮子做前轮。

摄像头可以用倒车摄像头,taobao上六七十可以搞定;无线图传可以用2.4g模块,接发一套大概60;所以这样下来也不算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哦  我错了  那确实是个无线摄像头。
看来楼主富裕啊  呵呵  无线遥控似乎还用了个串口收发模块,这模块75元一个,一对150。

串口无线的话,用一个蓝牙转串口的模块不错,20多吧。看来你买东西总买贵的啊

网友:
摄像头怎么搞的?

网友(2011-03-18):
轮子不错,好像是合金的,哪买的?

网友(2011-08-26):
楼主,那两个车轮看上去不错,哪里买的啊?

楼主(2011-11-24):
好久没来看这个帖子了。没想到这么多人回复,等我下班后再上传资料哈!

网友:
学习一下,楼主是用l298驱动电机吗?

网友:
楼主上传点儿资料吧,想学习下

网友:
有学习资料吗,那么短的时间就能搞成这样,厉害啊

网友(2012-10-13):
楼主就是个太监了,光显摆不发东西,以后这样的帖子还是不要发的好,浪费空间!!!!!!!!!!!!!

楼主(2013-09-27):
上次说上传资料,后来由于太忙以至于把这件事完全忘在脑后了,今天无意间看到这个帖子,想必有很多人心里都在骂我太监了,实在抱歉!资料上传了,刚入门(3年半前)的稚作,肯定会有一些BUG和逻辑问题,我都不忍直视它了。欢迎大家的批评与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