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TT 停止模式 LWIP

楼主(2010-03-28):
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现在使用telnet来控制系统,但同时再RTT系统的空闲钩子函数中也使用了停止模式,存在的问题是当我在telnet上输入命令时,得不到系统的及时响应有时可能死在那里,怀疑可能是我在telnet上输入命令时系统刚好进入了停止模式,因为进入停止模式关闭了所有的外设,也相应的把MAC外设关闭了,是有报文到达时依然不能唤醒,造成网络数据包丢失,致使系统可能死在哪里,为了解决当出现网络数据包丢失的问题,不至于使系统死在哪里,我可以修改哪里呢?我是不是要修改"lwipopts.h"和rtconfig.h里面的定义选项,让它超时重传还是怎么呢?或者我不应该使用停止模式而应该使用睡眠模式,除了MAC外设不关以外其他的外设都关闭,但问题是我对睡眠模式又不会使用,迷茫中,希望得到各位前辈的指教,谢谢!
下面是我使用停止模式的代码:
void SYSCLKConfig_STOP(void)
{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ifdef STM32F10X_CL
    /* Enable PLL2 */
    RCC_PLL2Cmd(ENABLE);

    /* Wait till PLL2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2RDY) == RESET)
    {
    }
#endif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extern void rt_hw_led_on(rt_uint32_t n);
extern void rt_hw_led_off(rt_uint32_t n);

void EnterSTOPMode_RTCAlarm(void)
{

    /* Wait till RTC Second event occurs */

         RTC_ClearFlag(RTC_FLAG_SEC);
    while(RTC_GetFlagStatus(RTC_FLAG_SEC) == RESET);

    /* Alarm in 1 second */
        RTC_SetAlarm(RTC_GetCounter()+ 1);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rt_hw_led_on(2);
    /* Request to enter STOP mode with regulator in low power mod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Configures system clock after wake-up from STOP: enable HSE, PLL and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HSE and PLL are disabled in STOP mode) */
    SYSCLKConfig_STOP();

        rt_hw_led_off(2);
}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使用的是STM32F107开发板,怎样在系统中使用睡眠模式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希望大侠们指导。

网友:
系统的低功耗模式
----------------

Sleep mode
==========
在Sleep mode下,只有CPU是停止的。所有的外设都可以继续工作而且当有中断事件发生时可以唤醒CPU。

Stop mode
=========
在Stop mode下,可以达到在保持SRAM和寄存器内容不丢失的情况下最低的功耗。此模式下,在1.8V电源域的所有时钟都停止了,PLL HSI RC和HSE都处于Disable状态。内部的LDO也可以处于普通或低功耗模式。器件可以由外部的任意EXIT源从Stop mode唤醒。这些EXIT源包括:16个外部中断线,PVD输出,RTC报警中断或USB唤醒。

Standby mode
============
Standby模式就是为了达到最低的系统功耗。内部的LDO已经关闭,所以整个1.8V域都没有电源。PLL,HSI RC和HSE晶体振荡电路都已经关闭。进入Standby模式后,SRAM和寄存器的内容都会丢失,除了处于Backup域和Standby电路的寄存器。

也就是说,stop模式下,所有外设都关闭,这个时候以太网报文肯定也就收不到了。

网友(2012-05-22):
请教一下3楼的前辈,参考手册上说从待机模式唤醒后的代码执行等同于复位后的执行(采样启动模式引脚、读取复位向量等),那么从停止模式唤醒后的代码是怎么执行的呢??多谢!!

网友:
没搞过低功耗。
自己试验下不就知道?

stm32初始化时要先打开外设时钟写寄存器才有效!

不知反过来要不要重新初始化外设?

很简单,试验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