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双电源遇到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03-28):
我是初学者,只有初中文化,见笑了!

下面是我手头有的器件所搭出来的双电源电路,但是仿真十几秒之后出现如图上的问题,正电源下降到了3V左右?望高手指点迷经!

另外我知道用三抽头的变压器可以做双电源,但是我手头只有图上的器件!拜托!

网友:
变压器用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压器用错了

我只有双抽头变压器啊!请指教!

网友:
you have to have a load for the voltage regulators.

put a 110ohm resistor from the outputs to ground.

网友:
只有两抽头的用双半波整流应该也可以,就是纹波可能大一些,看看下面的图应该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错了

错在哪里?望指教?

网友:
楼主 我觉得实物该是对的
PROTEUS的这个变压器 可能 不能这么用。
PROTEUS 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you have to have a load for the voltage regulators.
put a 110ohm resistor from the outputs to ground.

请问负载电阻接在最后面吗?我试过接在最后面还是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 我觉得实物该是对的
PROTEUS的这个变压器 可能 不能这么用。
PROTEUS 高手解答

我是在石油大学的《模拟电子技术视频讲座》第30讲中抄下来的电路!下面是截图!

我试过在multisim 11.0中也是这种现象!请指教!

网友:
接个输出电容试试

网友:
变压器是关键

网友:
双半波整流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双半波整流仿真:

谢谢您!好像还是跟变压器有关系!能否帮助我分析一下我的那个电路?那个电路是石油大学模拟电子技术讲座里的,视频讲座里也没有详细的分析。

网友:
To 【楼主位】 eaststream

1. 不是电路问题。
2. 仿真模型,不一定是拿过来就好用的。
3. 对于2P2S变压器来说,必须在其属性中设置初级电感、次级电感和耦合系数。
4. 交流电源也需要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他的变压器部分没有画出来,所以无法分析。

网友:
以前看过,记得要加两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G:
To 【楼主位】 eaststream
1. 不是电路问题。
2. 仿真模型,不一定是拿过来就好用的。
3. 对于2P2S变压器来说,必须在其属性中设置初级电感、次级电感和耦合系数。
4. 交流电源也需要设置。

电源设置:峰值:311V  频率:50Hz

变压器设置:初级电感:1H  次级电感:0.0067H

谢谢您帮助分析一下!

下面是multisim 11 仿真结果,开始时双电压正常,随后在3~4分钟的时间里正电压就衰减到3V左右了?

网友:
楼主,你引用的仿真和图片都是地线悬浮,这是肯定不行的,3楼和17楼都给出了加入负载电阻平衡双电源对地的电位的方法,产生一个“虚地”,不过这种方法我个人认为不可取,负载电阻小效率太低(费电),电阻太大不会起作用。

所以如果只能用两个抽头的变压器,也许我的双路半波整流方法是比较好的方法。

9楼你引用的图片里面也有地线,不过他没有画出变压器一侧,如果有变压器的话,那个变压器应该是三个抽头的,中心抽头接地。

网友:
仿真看,要求正负5V 负载对称,输出电流不大。

网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41985.PNG(文件大小:1.00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oubledc.PNG)

网友:
To 【18楼】 eaststream

《模拟电子技术视频讲座》第30讲中抄下来的电路,没有问题。电路中清楚标明输入电源的“+”和“-”,那是对地而言的。
而你模拟所用电源不仅是单一的,而且是悬浮的,加到正、负稳压单元的电压不是确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你引用的仿真和图片都是地线悬浮,这是肯定不行的,3楼和17楼都给出了加入负载电阻平衡双电源对地的电位的方法,产生一个“虚地”,不过这种方法我个人认为不可取,负载电阻小效率太低(费电),电阻太大不会起作用。
所以如果只能用两个抽头的变压器,也许我的双路半波整流方法是比较好的方法。
9楼你引用的图片里面也有地线,不过他没有画出变压器一侧,如果有变压器的话,那个变压器应该是三个抽头的,中心抽头接地。

有点明白了,是我的电路有错误吧?应该用电阻产生一个虚地。

好在我的负载不大,完全能够满足使用!

特别感谢shark、Fath 、millwood0、wajlh 及各位高手的热心帮助!

网友:
有点明白了,是我的电路有错误吧?应该用电阻产生一个虚地。
好在我的负载不大,完全能够满足使用!
负载不大用双半波整流吧,效果比平衡电阻好。两个二极管都没有吗,1N4007就可以了,如果只用全桥也可以用全桥的一半(楼主位图的上面三个接点)代替两个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有点明白了,是我的电路有错误吧?应该用电阻产生一个虚地。
好在我的负载不大,完全能够满足使用!
负载不大用双半波整流吧,效果比平衡电阻好。两个二极管都没有吗,1N4007就可以了,如果只用全桥也可以用全桥的一半(楼主位图的上面三个接点)代替两个二极管。

谢谢您!我就是按照您提供的方法制作的!

在这里再次的感谢各位高手的大力协助!

网友:
好多高水平的解答啊

网友:
学习了,看贴回贴.长知识.

网友:
看帖,长知识,新手报道

网友(2010-09-08):
在输出端 要接 负载电阻 产生虚地

网友(2011-01-07):
这个贴一定要顶。。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曲解了这个图。输入端应该还个地,在图上没地方联所以省掉了。
没有实地是不行的,可以这样理解。在+ 或-的接个电阻(只接一端)。再分析电流。
如果用浮地,必须额外增加一个设备,将正负电源之间强行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