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休闲的小问题

楼主(2010-03-28):
while(VS1003B_PIN &(1<<VS1003B_DREQ)==0);
单片机能运行通过

while(VS1003B_PIN &(1<<VS1003B_DREQ)!=1)
单片机就会卡在这里、
这两句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楼上的兄弟,
第二句应改为:
while(VS1003B_PIN &(1<<VS1003B_DREQ) != (1<<VS1003B_DREQ))

你再仔细想想

网友:
注意优先级 , == 优先级高于 &
所以你的两行程序等价于:

while(VS1003B_PIN & ((1<<VS1003B_DREQ)==0));

while(VS1003B_PIN & ((1<<VS1003B_DREQ)!=1));

再看看有什么不同。

楼主:
哦哦,谢谢各位了,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