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ilinx 11.1中新建项目时怎么找不到spartan2这个系列的器件?

楼主(2010-03-28):
想学习FPGA,装了个Xilinx ISE 11.1.在新建项目是找不到spartan2这个系列的器件。不知为什么?请知情的高手帮忙解答下。
先谢谢了!

网友:
ISE 11 貌似已经不支持老器件了
找个旧版装吧,例如9.2

楼主:
谢谢h2feo4 无机酸的指教。

网友:
用3S,新项目用2S得看以后货源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Spartan2已经被新的ISE放弃了。最后一个支持S2的版本是 ISE 10 with SP3.

对S2支持效果比较好的,可能要ISE7/8这种老的版本了。

楼主:
再次对关心帮助我的朋友表示感谢!!!
已经成功在Spartan2 的2S15上跑了一个简单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