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坤同学"关于第二版示波器FPGA nios II工程如何烧写"

楼主(2010-03-28):
本人对于FPGA是莱鸟一名,看了几天教程没什么进展:对第二版示波器FPGA烧写无从下手!
   1.在收到的第二版示波器套件中,FPGA配置芯片是EPCS64,是否需重新编译生成新.POF
   2.对于示波器FPGA烧写能否写一份详细教程(由软件设置都烧写)
   3.烧写成功后如何调试?

网友:
呵呵,我收到的也是EPCS64,一样不知道怎么烧写,和你有同样的困惑。只是现在比较忙,没有时间去处理,先放在一边。

网友:
不用重新编译,魏坤的项目文件里边都有的。
烧写过程中似乎不用AS接口的,但实际我试下来不用不行,我是把POF文件通过AS接口,在Q II programer里面烧录的。然后用FLASH PROGRAM 通过JTAG烧的SOF文件。
我还没开始调试,比较忙。玩了玩,测试5V直流信号显示值是22V,肯定有问题的。4个电容我也不知如何调试。到时请魏坤说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
能上个图看下QII programer 该如何设定吗?

网友:
当EPCS16用就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魏兄烧写过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先在Quartus环境或NIOS环境下将OLD.sof文件下载进FPGA,不要断电,然后在NIOS环境下(Flash programer)将程序带配置文件下载进EPCS16即可,这两个操作用的都是JTAG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魏坤:现在我的示波器按你给的步骤在Flash programer环境下载后提示信息为以下内容。我的下载线系ByteBlasterII [LPT1]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D:/HANDHELD_DSO_PROJECT_V2.0/software/new_handheld_dso/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sof2flash" --epcs --input="D:/HANDHELD_DSO_PROJECT_V2.0/OLD
1.sof" --output="OLD1.flash"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device=EPCS128 --option=OLD1.
opt D:/HANDHELD_DSO_PROJECT_V2.0/OLD1.sof OLD1.pof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8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Tue Mar 31 11:17:52 2009
    Info: Elapsed time: 00:00:04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3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OLD1.pof OLD1.rpd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5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Tue Mar 31 11:17:56 2009
    Info: Elapsed time: 00:00:04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4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OLD1.fla
sh"
Using cable "ByteBlasterII [LPT1]",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7kB in 0.3s

00000000 ( 0%): Erasing

00010000 (50%): Erasing

Erased 128kB in 1.2s (106.6kB/s)

00000000 ( 0%): Programming

00010000 (50%): Programming

Programmed 122KB +6KB in 5.1s (25.0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epcs --after="OLD1.flash" --input="new_handhel
d_dso.elf" --output="epcs_controller.flash"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epcs_con
troller.flash"
Using cable "ByteBlasterII [LPT1]",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3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4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5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3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4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5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65kB in 3.0s

00010000 ( 0%): Erasing

00020000 (20%): Erasing

00030000 (40%): Erasing

00040000 (60%): Erasing

00050000 (80%): Erasing

Erased 320kB in 3.1s (103.2kB/s)

00010000 ( 0%): Programming

00020000 (20%): Programming

00030000 (40%): Programming

00040000 (60%): Programming

00050000 (80%): Programming

Programmed 256KB +64KB in 10.6s (30.1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提示无验正内容,关电源开机还是白屏,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先在Quartus环境或NIOS环境下将OLD.sof文件下载进FPGA,不要断电,然后在NIOS环境下(Flash programer)将程序带配置文件下载进EPCS16即可,这两个操作用的都是JTAG接口。

1、哪个是“程序带配置文件”?
2、Quartus是使用Quartus 2 8.0?   NIOS是使用那个版本?

网友:
Nios II 好像找不到这样软件

网友:
楼上的是刚入手FPGA,Nios II 是在下载altera公司官网下载,和QuartusII一个地方下载,都用同一版本比较好。

楼主:
请问魏坤:现在我的示波器按你给的步骤在Flash programer环境下载后提示信息为以下内容。我的下载线系ByteBlasterII [LPT1]
#!/bin/sh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Nios II IDE Flash Programmer.
#
# It will be overwritten when the flash programmer options change.
#

cd D:/HANDHELD_DSO_PROJECT_V2.0/software/new_handheld_dso/Debug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sof2flash" --epcs --input="D:/HANDHELD_DSO_PROJECT_V2.0/OLD
1.sof" --output="OLD1.flash"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device=EPCS128 --option=OLD1.
opt D:/HANDHELD_DSO_PROJECT_V2.0/OLD1.sof OLD1.pof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8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Tue Mar 31 11:17:52 2009
    Info: Elapsed time: 00:00:04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3
Info: *******************************************************************
Info: Running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Info: Command: quartus_cpf --no_banner --convert OLD1.pof OLD1.rpd
Info: Quartus II Convert_programming_file was successful. 0 errors, 0 warnings
    Info: Peak virtual memory: 65 megabytes
    Info: Processing ended: Tue Mar 31 11:17:56 2009
    Info: Elapsed time: 00:00:04
    Info: Total CPU time (on all processors): 00:00:04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FPGA configuration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OLD1.fla
sh"
Using cable "ByteBlasterII [LPT1]",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0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7kB in 0.3s

00000000 ( 0%): Erasing

00010000 (50%): Erasing

Erased 128kB in 1.2s (106.6kB/s)

00000000 ( 0%): Programming

00010000 (50%): Programming

Programmed 122KB +6KB in 5.1s (25.0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 Creating .flash file for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elf2flash" --epcs --after="OLD1.flash" --input="new_handhel
d_dso.elf" --output="epcs_controller.flash"

# Programming flash with the project
"$SOPC_KIT_NIOS2/bin/nios2-flash-programmer" --epcs --base=0x01001800  "epcs_con
troller.flash"
Using cable "ByteBlasterII [LPT1]",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3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4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5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3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4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5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65kB in 3.0s

00010000 ( 0%): Erasing

00020000 (20%): Erasing

00030000 (40%): Erasing

00040000 (60%): Erasing

00050000 (80%): Erasing

Erased 320kB in 3.1s (103.2kB/s)

00010000 ( 0%): Programming

00020000 (20%): Programming

00030000 (40%): Programming

00040000 (60%): Programming

00050000 (80%): Programming

Programmed 256KB +64KB in 10.6s (30.1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提示无验正内容,关电源开机还是白屏,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现象表示程序已经下载好了,只是没有正常工作,问题多出现在FPGA和DRAM的引脚焊接上,估计是有短路或开路,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