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TL494产生PWM可调的信号?

楼主(2010-03-28):
我想我应该在51单片机帖子里面发这个帖,但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芯片,还是在这来求救吧!
  我想用51单片机来实现PWM信号,并且可调;但是定时器的资源被占用了,无奈;如果换处理器的话,对其他的处理器有不熟悉,所以这一条路死了!
  去请教老师,老师说你可以试试用TL494(“点到为止,自己下去查资料。”老师说的。)
  于是乎,我开始在网上查找关于TL494的资料了,但是网上大多是跟开关电源相关的;看了看Datasheet,好像说只要R和C就可以产生PWM信号了;但是如何让用单片机来控制PWM信号的占空比呢?貌似没有这样的功能啊...
  还是请相关的高手办法忙解决一下吧!

貌似是这张图 (原文件名:图片1.png)

这个时序图怎么分析啊??费解... (原文件名:图片2.png)

网友:
给你介绍一本书<<电机控制专用集成电路>>,里面有电源芯片如3842,494在电机控制PWM的应用.

网友:
只是要PWM用51+494是不是有点多余了啊?真要用或许得这样:51-->D/A-->494

网友:
LZ,你只要看电源的控制部分(MOS管之前的部分),494的反馈输入,就是控制PWM脉宽的输入控制点.

网友:
【楼主位】 woshiyean
     "我想用51单片机来实现PWM信号,并且可调;但是定时器的资源被占用了,无奈"
----------------------------------------------------------------------------

      想办法让定时器中断程序多用,或选带 PWM  的51, 如果要51控制494, 51还要输出AD信号,绕了一大圈,根本不现实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选带 PWM  的 51 吗?如  的 51. 教科书上只讲标准的 51 ,老师 学生就只用标准的 51。 不解。
呵呵,才疏学浅,只会51.
其实我用的STC89C52RC,三个定时器都被我用了,所以才想着用硬件来实现啊!

楼主:
看来只有51-->D/A-->494了。
有没有谁来个建设性的方案啊?

网友(2011-09-06):
用51单片机产生接DA给494的2脚给一个参考电压,然后在最后的稳压输出端接回一个PI调节器接到1脚,通过调节2脚的电压就可以控制PWM的占空比,进而控制输出电压。输出电压经过PI调节器输入1脚达到较好的输出。

网友(2011-12-28):
这个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