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些CPLD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看了很多介绍,用个最简单的原理图来控制几个LED灯,就是用几个按键控制,里面只接个非门那种。不知道是否可行,还是没有设哪些东西。
   现在没接按键呢,上电后5个灯就不规律的闪,忽明忽暗,小弟新手,实在是想不明白,它咋就闪了呢  --!

网友:
直接驱动LED恐怕是驱动电流太大了吧,建议加个ULN2803啥的缓冲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驱动LED恐怕是驱动电流太大了吧,建议加个ULN2803啥的缓冲一下

哦?  也许~~  谢谢您。
那它为什么不规律的闪呢?
已经设成三态输入了啊

网友:
设置成了输入?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恐怕是LED形成了下拉电阻吧
既然不用做输出,三态的引脚为什么不设置成高阻态呢

网友:
头一次听说3态输入。哪3态?站态,坐态,还是躺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头一次听说3态输入。哪3态?站态,坐态,还是躺态?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