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较好完成电赛题目数控电流源(可以达到3.25A可控电流)!!

楼主(2010-03-29):
在实验室和队友辛苦了将近三个星期的成果,终于完成了组队以后的第一个题目《数控电流源》欣喜之余拿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同时也想和大伙儿一起讨论一起进步,付出了就会有收获,我相信每个电友都有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大家一起努力!

下面是我们的原理设计图:

网友:
好像里面也没什么

网友:
哪位有PROTEL软件的,能不能把电路主体部分,截图传上来?——AD,DA到控制部分的参考电压点,这一段就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和LDO一样,说白了就是放大器--包括用分立件做的最后一级,架构是死的,唯一的看点就是补偿,可以用不同的补偿方式测试瞬态响应有什么变化??这个有研究价值。用上数控只是花俏点——现在的产品和“数字”沾边就好卖,有人做个模拟运放居然要在里面加了个2-4译码器,昏。
这个能不能这样创新:把电压模控制改成用电流模控制的??sedra早在1966--1968年做博士论文就提出其中基本模块--电流传输器,它和运放一样,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模块,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没多少人重视它呢??

附录:电流模的宽带是运放无法媲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上大侠的评价和建议。有点东西估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发现,但是又有多少人愿意去钻研呢,我们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未尝没有想过,为啥论文千篇一律的都是用压控电流源的设计思路,可能压控起来比较简单,也更实际。不管怎样,电流搭起来后,肯定会有新问题的

网友:
【楼主位】starsky0932 星空下

3A几伏的?你的输入是线性的还是开关电源?

网友:
问一下,为什么仪表放大器输出分压跟个电压跟随器,有啥好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做的时候是用的2.2欧姆水泥电阻测试的,可以到3.25A,因为我们使用的电源最大电流上限就是3.25A;10欧姆的电阻肯定到不了那么大的电流,但我试过,5欧姆的可以到达那个电流值,线性电源,开关电源我们还没开始学,呵呵,请兄台指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压更随器增加了输入阻抗,而且能够抗干扰,加大带负载能力,因为我们分析到电路会受到大电流信号的干扰,所以才设计成那样的,并不是一定要那样,你可以试试不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马马虎虎,还请兄台多多指教!

网友(2010-09-17):
要是用dac加放大呢?

网友:
怎么都是一个模式  连仪表放大器都用上了?有点浪费

    典型的学生作品(以前也曾经做过,只不过用的是LM324,CC CV模式)

网友(2011-02-22):
回复 楼主:
MARK,学习了。

网友(2011-06-19):
不错的数控电流源,可行

网友(2017-10-05):
数控电流源,正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