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PIC,现在要烧写PIC12F629是贴片的,已经焊到电子板上了,现在需要重新写一个程序

楼主(2010-03-29):
如题,谢谢!

网友:
我也不懂PIC 我知道好像有个叫 ICD2 如果你板子上下载接口有的话 可以用这个东东在线编程的。

楼主:
【1楼】 ljy0421
谢谢你!
是人家做好的电子板上的,没有提供接口下载的,我就是不知道怎么连接线来下载程序了。

网友:
【楼主位】 jaky80000

4---VPP
1---VCC
8---GND
7---DATA
6---CLK

楼主:
【3楼】 hongyao
谢谢!连接这几根线就行了吗,外围电路还需要什么上拉或着下拉电阻吗?
用的下载器是什么呢,是不是如4楼说的KIT2就可以吗,还是需要用ICD2什么的?
【4楼】 daicp
谢谢!KIT2价格多少钱啊?

网友:
是的!一般接好就行,有时要看你电路板上的VPP脚是怎么接的,如果是直接接VCC的话,就是改一下了.从VCC加一个电阻到VPP了.
KIT2和ICD2.5都是可以的.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WWW.PIC16.COM这个网站上学PIC是很好的

楼主:
【6楼】 hongyao
谢谢!KIT2和ICD2都是用MPLAB来下载的吗?

网友:
4---VPP/MCLR
1---VCC
8---GND
7---DATA /RB7/PGD
6---CLK /RB6/PGC

网友:
ICD2 KIT2 ICD3 KIT3都可以用MPLAB直接下载程序,只需要把ICSP要用到的五个引脚和下载工具连通,在MPLAB里面选目标板上的芯片型号,然后选你用的下载工具连接好就可以直接下载

楼主:
【8楼】 fengwan
【9楼】 computer-xu 蜀魂
谢谢两位,哪种最便宜的呢,我现在暂时只需要用来做一个小项目就可以了,所以。。呵呵。。。

网友:
ICD2应该是最适合的了,既可以烧写程序,也可以仿真。。。

ICD2如果买的话,可以跟贝能买,好像是几百块一个

楼主:
【11楼】 eagle2006
还有更便宜一些的吗?100以内的,串口的也行,或者有XDJM转让都可以啊,谢谢大家。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就这个吧。够简单的啦。
也支持你的器件。http://feng3.cool.ne.jp/en/rcd.html

网友:
自己去做个类似下面这种编程器的头的东西

楼主:
【13楼】 kalo 【14楼】 mlhorizon
谢谢两位的提议!

网友:
13楼的图:那个13V电源好像有问题啊?

网友(2010-06-03):
【13楼】kalo

我想问一下这个图是用PICProg4U的吗?如果是可否上传一个PICProg4U?

网友:
PICKIT2,从代理商那边买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