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水泵由变频甩至工频,工频空开是否会跳?

楼主(2010-03-29):
有一恒压供水项目,由一台变频分别投切3台水泵,请问当水泵由变频运行瞬间投切至工频运行时,工频空开是否会跳.由于22KW水泵有相应案例可以顺利投切,不知道30KW行不行?问了好几个朋友,有的说行有的说不行,心里没底啊,所以想问问那位朋友有做过这个类似30KW水泵恒压供水项目.行还是不行。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这样搞.我是用软启的.

网友(2010-05-18):
这样做是可行的,节能恒压供水都是这样做的,如果你的工频开关会跳闸,是因为由变频切换到工频的切换时间没有定好,调整切换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
75KW的做过,不跳,看你的变频支持不支持,有的变频可以和输入的工频同步,就不会出现跳闸现象

楼主:
经过实际工程检验,确认可以甩泵,掌握好撤投的时间点,绝对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