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T1621 有没有升压驱动功能

楼主(2010-03-29):
我用3.3V电源给HT1621供电

示波器显示HT1621驱动输出最高峰值也是3.3V

我想问一下 这样的话 有的LCD根本无法点亮....

而换做5V供电 就能把LCD点亮得很清晰

请问 HT1621 能否靠自身解决这个问题呢?

或者说 需要 什么样的升压电路吗?

小弟感激不尽啦

顺便分享个我的 驱动程序 使用HT1621 驱动 EDS801 液晶段码管~ 呵呵

/****************************************************************************
                             HT1621初始化程序
****************************************************************************/
//定义HT1621的命令
#define  ComMode     0x40  //4COM,1/3bias  1000    010 1001  0 YUAN 52

#define  RCosc       0x30  //内部RC振荡器(上电默认)1000 0011 0000

#define  LCD_on      0x06  //打开LCD 偏压发生器1000     0000 0 11 0

#define  LCD_off     0x04  //关闭LCD显示

#define  Sys_en      0x02  //系统振荡器开 1000   0000 0010

#define  Sys_dis     0x00  //系统振荡器关 节电

#define  Ctrl_cmd    0x80  //写控制命令

#define  Data_cmd    0xa0  //写数据命令

#define  HT1621_RAMSIZE                0x10         // LCD显示RAM大小16个字节

//定义 sbi()置位  clr()清零

//#define sbi(x, y)  (x |= (1 << y))   /*置位寄器x的第y位*/
//#define clr(x, y)  (x &= ~(1 <<y ))  /*清零寄器x的第y位*/

//定义 WR DATA CS 端口

SBIT (WR,   SFR_P1, 0);
SBIT (DATA, SFR_P1, 2);
SBIT (CS,   SFR_P1, 3);

/**-------------------------------------------------------------------------
                  Name: SendBit_1621(送数据程序)
---------------------------------------------------------------------------*/
void SendBit_1621(uchar sdata,uchar cnt) //data 的高cnt 位写入HT1621,高位在前
{
uchar i;
for(i=0;i<cnt;i++)
                      {
   WR=0;
   NOP();
                       if(sdata&0x80) DATA=1;
                       else DATA=0;
   WR=1;
  NOP();
                                           sdata<<=1;
                       }
}

/************************************************************/

/****************************************************************************
                             Name: SendCmd(送命令)
****************************************************************************/

void SendCmd_1621(uchar command)
{
CS=0;

SendBit_1621(0x80,4);    //写入标志码"100"和9 位command 命令,由于
SendBit_1621(command,8); //没有使有到更改时钟输出等命令,为了编程方便
CS=1;          //直接将command 的最高位写"0"

}
/************************************************************/

/****************************************************************************
                            Name: Write_1621(送数据和命令程序)
****************************************************************************/

void Write_1621(uchar addr,uchar sdata)
{

CS=0;
SendBit_1621(0xa0,3);     //写入标志码"101"
SendBit_1621(addr<<2,6);     //写入addr 的高6位
SendBit_1621(sdata,4);    //写入data 的4位
CS=1;
}

//*****************************************************************
//*名称:void ht1621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prt,address,len) *
//*功能:向ht1621写入一组显示数据                                 *
//*参数:prt 指向字节数组的指针                                   *
//*      address 数据首地址                                       *
//*      len     数组的长度                                       *
//*返回:无                                                       *
//*****************************************************************
void ht1621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prt,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temp;
                CS=0;
                SendBit_1621(0xA0,3);      //发送写数据模式101
                SendBit_1621(addr<<2,6);   //发送地址

                /*if((len+addr)>HT1621_RAMSIZE)
                        {
                                len=HT1621_RAMSIZE-addr;
                        }*/
                for(temp=0;temp<len;temp++)
                        {
                                SendBit_1621(*prt++,8);      //发送数据字节
                        }
                CS=1;

        }

/****************************************************************************
                            Name: all_off(清除1621显示)
****************************************************************************/

void HT1621_all_off(void)
{ uchar i;
  uchar addr=0;
  for(i=0;i<32;i++)
         {
                   Write_1621(addr,0x00);
   addr+=1;
  }
}

/****************************************************************************
                          Name: all_on(全部点亮1621)
****************************************************************************/
void HT1621_all_on(void)
{ uchar i;
  uchar addr=0;
  for(i=0;i<32;i++)
         {
                   Write_1621(addr,0xff);
   addr+=1;
  }
}
/****************************************************************************
                          Name: Init_1621(初始化1621)
*****************************************************************************/
void Init_1621(void)
{
  SendCmd_1621(ComMode);
//delay_ms(100);

  SendCmd_1621(Sys_en);
//delay_ms(100);

  SendCmd_1621(LCD_on);
//delay_ms(100);

  SendCmd_1621(RCosc);
//delay_ms(100);

}

/****************************************************************************
                          Name: LCDoff(初始化1621)
*****************************************************************************/
void LCDoff(void)
{
SendCmd_1621(LCD_off);
}

/****************************************************************************
                          Name: LCDon(初始化1621) LCDon
*****************************************************************************/
void LCDon(void)
{
SendCmd_1621(LCD_on);
}

/****************************************************************************
                          Name: LCDon(初始化1621) LCDon
*****************************************************************************/
void Sysdis(void)
{
SendCmd_1621(Sys_dis);
}

/****************************************************************************
                             HT1621初始化程序结束
****************************************************************************/

//*****************************************************************
//*名称:Disp_lcd(unsigned char *prt,address,len) *
//*功能:向ht1621写入一组显示数据                                 *
//*参数:prt 指向字节数组的指针                                   *
//*      address 数据首地址                                       *
//*      len     数组的长度                                       *
//*返回:无                                                       *
//*****************************************************************

void Disp_lcd(unsigned char POS, unsigned char sz)

        /*断码         GF   ED   CB   AD  */
        /*SEG          01   23   45   67  */
{
  uchar xdata D1[4]={0x00,0x00,0xFF,0x00};
  uchar xdata D2[4]={0xF0,0xFF,0x0F,0xF0};
  uchar xdata D3[4]={0xF0,0x0F,0xFF,0xF0};
  uchar xdata D4[4]={0xFF,0x00,0xFF,0x00};
  uchar xdata D5[4]={0xFF,0x0F,0xF0,0xF0};
  uchar xdata D6[4]={0xFF,0xFF,0xF0,0xF0};
  uchar xdata D7[4]={0x00,0x00,0xFF,0xF0};
  uchar xdata D8[4]={0xFF,0xFF,0xFF,0xF0};
  uchar xdata D9[4]={0xFF,0x0F,0xFF,0xF0};
  uchar xdata D0[4]={0x0F,0xFF,0xFF,0xF0};
  uchar xdata D11[4]={0xF0,0x00,0x00,0x00};

   /*uchar xdata D1[4]={0x00,0x00,0x88,0x00};
  uchar xdata D2[4]={0x80,0x88,0x08,0x80};
  uchar xdata D3[4]={0x80,0x08,0x88,0x80};
  uchar xdata D4[4]={0x88,0x00,0x88,0x00};
  uchar xdata D5[4]={0x88,0x08,0x80,0x80};
  uchar xdata D6[4]={0x88,0x88,0x80,0x80};
  uchar xdata D7[4]={0x00,0x00,0x88,0x80};
  uchar xdata D8[4]={0x88,0x88,0x88,0x80};
  uchar xdata D9[4]={0x88,0x08,0x88,0x80};
  uchar xdata D0[4]={0x08,0x88,0x88,0x80};
  uchar xdata D11[4]={0x8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l=4;

    if(POS!=5)
        {addr=0x00+POS*8; //计算显示位置的地址  最低位 POS=0 addr=0x00
                         //                    第二位 POS=1 addr=0x08
                     //                    第二位 POS=2 addr=0x10

        switch(sz)                                               //根据sz内容,将显示码送入 HT1621

            {
                           case 1 :   ht1621_write_string(D1,addr,l);break;
                       case 2 :   ht1621_write_string(D2,addr,l);break;
                           case 3 :   ht1621_write_string(D3,addr,l);break;
                           case 4 :   ht1621_write_string(D4,addr,l);break;
                           case 5 :   ht1621_write_string(D5,addr,l);break;
                           case 6 :   ht1621_write_string(D6,addr,l);break;
                           case 7 :   ht1621_write_string(D7,addr,l);break;
                           case 8 :   ht1621_write_string(D8,addr,l);break;
                           case 9 :   ht1621_write_string(D9,addr,l);break;
                           case 0 :   ht1621_write_string(D0,addr,l);break;
                           case 11 :   ht1621_write_string(D11,addr,l);break;

                          }
     }
  else
  {
  if(sz=='d')
   { Write_1621(0x07,0xF0);
   }
  if(sz=='f')
   { Write_1621(0x19,0xF0);
   }
  if(sz=='v')
   { Write_1621(0x0f,0xF0);
   }
  }

}

//*****************************************************************
//*名称:Disp_flo(float fd)                                       *
//*功能: 显示3位整数 一位小数 100以内的浮点数据                   *
//*参数:fd                                                       *
//*                                                               *
//*                                                               *
//*                                                               *
//*返回:无                                                       *
//*****************************************************************

void Disp_flo(float fd)
{

int xdata a,b,c;
if(fd>=99.9)
{
HT1621_all_off();
Disp_lcd(0, 0);
Disp_lcd(1, 0);
Disp_lcd(2, 1);
Disp_lcd(3, 11);
//Disp_lcd(5, 'd');
}

else
{

a=(int)fd/10;
b=(int)(fd-10*((int)fd/10));
c=(int)(10*fd-10*(int)fd);
HT1621_all_off();

Disp_lcd(0, c);

Disp_lcd(1, b);

if(a!=0||(b==0&&c==0))
{
Disp_lcd(2, a);
}

Disp_lcd(5, 'd');

}
}

//*****************************************************************
//*名称:Disp_Vt(float fd)                                       *
//*功能: 显示3位整数 一位小数 100以内的浮点数据                   *
//*参数:fd                                                       *
//*                                                               *
//*                                                               *
//*                                                               *
//*返回:无                                                       *
//*****************************************************************
void Disp_Vt(float vv)
{

int xdata a,b,c;

a=(int)vv/10;
b=(int)(vv-10*((int)vv/10));
c=(int)(10*vv-10*(int)vv);
HT1621_all_off();

Disp_lcd(0, c);

Disp_lcd(1, b);

Disp_lcd(2, a);

Disp_lcd(5,'v');
Disp_lcd(5,'f');

}

网友:
做LCD前 供应商会问你要驱动电压的
如果LCD是5V供电 是不能用3.3V驱动的 只能用5V给1621了

网友(2010-05-06):
如何在Proteus里加入HT1621呀?

楼主:
回楼上 学习protel哈 认真学

问题得到解决 PCF8562 加升压芯片 解决问题 功耗在100多uA
看起来不错

网友(2016-05-27):
引用 楼主:
回楼上 学习protel哈 认真学

问题得到解决 PCF8562 加升压芯片 解决问题 功耗在100多uA

是怎么加的呢?直接加升压芯片提高VLCD电源电源电压吗?

网友(2016-09-01):
我前几天也搞了这个,貌似5V屏幕会闪烁。。3.3又很暗。。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