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输入端需不需要加格外的肖特基二极管作为保护?

楼主(2010-03-29):
详细拜读魏昆的示波器资料, 有小小的疑问? 请论坛的高人指点。

最后一级运放完成中心参考电压的平移,但是如果输入电压很大,就会导致ADC的输入端的信号超过ADC的量程。

在电路上需不需要在ADC的输入端和电源 地之间,加格外的肖特基二极管作为保护?

尽管很多ADC芯片内部有着两个保护二极管。 当然不加也没有什么问题,我的问题是,从原理上来说,如果ADC芯片没有这种内部保护,

需不需要外接二极管?

网友:
挂TVS管还是必要的

楼主:
这是国外一个开源lpt 示波器的原理图,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在第一级运放的输入端和ADC的输入端都加了二极管的保护!

网友:
楼主你给的那个国外的示波器,有网址吗? 谢谢

网友:
不必,因为AD9288已经内置此器件。

网友(2010-05-12):
产品化的生产一定会在输入端增加瞬态抑制功能的器件(用于ESD、浪涌等),级间的二极管等防护手段主要用于上下电、初始化、死机等意外状况的限幅保护,芯片内部一般也会有二极管,是因为行标规定部分器件的出厂ESD防护等级必须达到4000V,其吸收作用有限,工程师可根据工况来决定是否增加额外的保护元器件

网友(2011-05-15):
如果AD有保护电路可以不另外再加,另一方面可以从AD的前级衰减电路和放大电路做文章,控制进入AD的电压为AD能够检测的某一范围即可。

网友(2011-11-18):
芯片的每个引脚都有ESD保护二极管,电源线只有一个保护二极管,其它的引脚都是两个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