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答一下LPC2103 SSP接口问题

楼主(2010-03-29):
引脚初始化,将SSP初始化为SPI1

  PINSEL0 = 0x20000000;    //0.14    SCK1
  PINSEL1 = 0x0680;           //SSEL1   MOSI1  MISO1

  对SPI1进行初始化

  SSPCR0 = 0x01c7;     //cpol = 1  cpha = 1   8bit
  SSPCR1 = 0x02;
  SSPCPSR = 0x52;
  SSPIMSC = 0x02;
  SSPICR = 0x03;

  重复数据发送,中间有加延时

  S0SPDR = 0x55;

  while((S0SPSR & 0x80) == 0);
  return S0SPDR;

  通过示波器的两个探头同时探测SSEL1和SCK1,SSEL1在SCK1出现下降沿之前变为低电平,之后1/2个CLK周期SCK1出现下降沿,随后SCK1出现7个高电平脉冲,再之后SCK1维持高电平,经过1/2个CLK周期,SSEL1变为高电平,在SCK1脉冲期,SSEL1一直是维持低电平状态,直到SCK1变高之后,选的是8位数据模式的SPI

  SCK1和SSEL1的波形都正常,但MOSI1上面一直没有波形,一直保持在低电平状态,SSEL1接上拉和不接上拉都一样

  请各位帮忙看看这样的问题要怎么解决

楼主:
发送数据时是写成如下所程序

SSPDR = 0x55;

  while((SSPSR & 0x01) == 0);
  return SSPDR;

但MOSI就是没数据输出

楼主:
都是数据手册惹的祸

网友:
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

已经完全好了,数据手册上关于MOSI和MISO的配置有错,按手册来是10  10
而实际上是01     01
希望看到的人能少走点点弯路

楼主:
liouravr    谢谢你的回复

PHILIPS的数据手册还真不敢恭维

网友(2010-09-16):
回复 网友A:

你看的是哪个资料? 关于lpc2103的资料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