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Tool 刷微码失败,求教。

楼主(2010-03-29):
请教大虾:

自己试着使用MK-Tool(v1.50)刷飞控微码(原飞控微码为0.68d),失败,显示:

MK-Tool 更新微码失败 (原文件名:1.JPG)

使用PC机的串口,连接确认无误(PC[232]---[232]SerCon[miniISP]---[SV5]FC),跳线也短路了。试过软件复位和采用开关飞控板方式硬复位都不行。

失败后还导致,MK-Tool不能通过SIO口调试FC(之前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修正,在此,先谢了!

楼主:
遥控似乎没有受影响。但还是要等大虾的出现。

网友:
调试板 跳线短路 刷Bootloader  刷完   之后放开跳线  Update 刷固件(你所谓的微码)

楼主:
怀着揣测的心态还是试了一下刷BOOTLOADER,看到最后结果,可能报废了;用遥控试试,这次是真哑了。

这次真正挂了。 (原文件名:603.jpg)
不知哪位大虾还能救一下,谢了。

楼主:
其中有几个点有点诧异,就是BOOTLOADER HEX文件只有3KB不到,但为什么一刷就变60多KB了???

网友:
BootLoader.HEX的数据在64K空间最后端,前面全部是0XFF.

楼主:
谢谢老陈,
前面全部是0xFF,是不是意味着,前面的程序部分(FC-Ctrl 0.68d)就全部被抹掉了?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应该可以加载飞控程序了。我试过接着加载程序,但结果和开篇的现象一样。

还有就是现在的状态该如何检测当前AVR片上状态到底如何?
    失败后,我用PonyProg2000试着读AVR的熔丝位,但都通信失败,不能读取。

楼主:
使用avrdude试图读取熔丝位状态,失败:
======================================================================================
G:\X-FLY\avrdude>avrdude -p m644p -F -c ponyser -P COM1 -v -U lfuse:r:-:i

avrdude: Version 5.5, compiled on Dec 19 2007 at 21:17:54
         Copyright (c) 2000-2005 Brian Dean, http://www.bdmicro.com/

         System wide configuration file is "G:\X-FLY\avrdude\avrdude.conf"

         Using Port            : COM1
         Using Programmer      : ponyser
         AVR Part              : ATMEGA644P
         Chip Erase delay      : 9000 us
         PAGEL                 : PD7
         BS2                   : PA0
         RESET disposition     : dedicated
         RETRY pulse           : SCK
         serial program mode   : yes
         parallel program mode : yes
         Timeout               : 200
         StabDelay             : 100
         CmdexeDelay           : 25
         SyncLoops             : 32
         ByteDelay             : 0
         PollIndex             : 3
         PollValue             : 0x53
         Memory Detail         :

                                  Block Poll               Page
      Polled
           Memory Type Mode Delay Size  Indx Paged  Size   Size #Pages MinW  MaxW   ReadBack
           ----------- ---- ----- ----- ---- ------ ------ ---- ------ ----- ----- ---------
           eeprom        65    10   128    0 no       2048    8      0  9000  9000 0xff 0xff
           flash         33     6   256    0 yes     65536  256    256  4500  4500 0xff 0xff
           lock           0     0     0    0 no          1    0      0  9000  9000 0x00 0x00
           lfuse          0     0     0    0 no          1    0      0  9000  9000 0x00 0x00
           hfuse          0     0     0    0 no          1    0      0  9000  9000 0x00 0x00
           efuse          0     0     0    0 no          1    0      0  9000  9000 0x00 0x00
           signature      0     0     0    0 no          3    0      0     0     0 0x00 0x00
           calibration    0     0     0    0 no          1    0      0     0     0 0x00 0x00

         Programmer Type : SERBB
         Description     : design ponyprog serial, reset=!txd sck=rts mosi=dtr miso=cts

avrdude: AVR device not responding
avrdude: initialization failed, rc=-1
avrdude: AVR device initialized and ready to accept instructions

Reading | ################################################## | 100% 0.02s

avrdude: Device signature = 0x000000
avrdude: Yikes!  Invalid device signature.
avrdude: Expected signature for ATMEGA644P is 1E 96 0A
avrdude: safemode: lfuse reads as 0
avrdude: safemode: hfuse reads as 0
avrdude: safemode: efuse reads as 0
avrdude: reading lfuse memory:

Reading | ################################################## | 100% 0.00s

avrdude: writing output file "<stdout>"
:0100000000FF
:00000001FF

avrdude: safemode: lfuse reads as 0
avrdude: safemode: hfuse reads as 0
avrdude: safemode: efuse reads as 0
avrdude: safemode: Fuses OK

avrdude done.  Thank you.

G:\X-FLY\avrdude>
======================================================================================

网友:
avrdude: AVR device not responding
avrdude: initialization failed, rc=-1
avrdude: AVR device initialized and ready to accept instructions

------------------------------

ISP接口并没有链接正确。

确认电路板一下是否正常:
1.644的vcc +5v  和 avcc +3v
2.isp 6p接口的排序 和你的 isp6p接口 是否对应
3.20m晶振波形是否正常

如果遇到644 isp无法通讯,把jtag接出来 用jtag吧熔丝位恢复  或者使用高压编程器  (不建议这样,太麻烦了,还不如直接换芯片)

楼主:
感谢rei1984
    644p的VCC和AVCC电压都是5.12V;
    接线使用6芯线接SerCon(miniISP)和FC(SV5),对应无误;
    没有示波器,无法看到晶振波形。

看来没什么办法,只好找老板帮忙了。

网友(2011-06-02):
lz,你的问题搞定了吗?我现在几乎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急啊!

网友:
reil1984:如果644p的vcc和avcc测出电压都不对,又如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