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S1003B升温快的问题

楼主(2010-03-29):
请问路过的各位帮帮忙,
没有通过初始化测试,刚通电5秒内就会感到VS1003芯片烫手,会是烧了么?测的电压都有点偏高,3.4V和2.7V左右,会有影响么?

网友:
电路有问题!或者焊接有问题

楼主:
VS1003的板子是另外买回来的,再和单片机相连。昨晚又查了下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现在还是只有SD卡通过初始化。。。
高了的那点点电压没事的吧?

楼主:
只要程序与VS1003无关,直接上电电压在正常范围内,也不发热

网友(2012-06-14):
我的通过了测试,也可以正常播放,没有杂音,但是也发烫。不知道怎么搞的。
发PDF温度可以在80度内,我把3.3v电压加了个二极管1N4007降了0.7V,没这么烫了,还可以正常工作。在45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