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PLC程序有什么技巧?

楼主(2010-03-29):
接手离职同事的一些工作,包括公司的PLC程序的修改与维护,3000步左右,梯形图,无任何注释,看了2天了,有点头大,不知阅读起来有什么技巧?

网友:
看以前程序写的如何了,我以前看别人的程序是,根据模块找功能,再有就是和PLC通信看效果,这两个结合一般问题都应该能搞定的。不过PLC这玩意一般玩的是逻辑思维,如果高级点也就是模数转换、电机控制和网络通讯了,在高级就是用PLC做算法控制了。高级功能其实看起来更方便,因为不用逻辑思考,呵呵。

楼主:
基本上都是逻辑控制,没有用到通信之类的东西

网友(2010-09-10):
看没有标注的程序,头大,慢慢看。

网友(2011-11-08):
回复 楼主:

你要看你的输出和输入,首先找到输出,再来分析要达到什么条件才能输出了,一步步往前推

网友:
3000步左右  有点长,找书看看相关程序  ,把书上的看懂,然后看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2011-12-31):
我觉得还是从输入的方法还有实现的结果来理解好一点,为什么要这样输入,这样的输出是达到什么效果,是自锁互锁还是顺序控制还是其它,我对PLC也不是很熟,只能提供一点点自己的想法.顺便是为了这个注_册的用户名能够通过,主要还是希望能来到这个网站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