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充电电池的设备如何判电池欠压

楼主(2010-03-29):
用充电电池的设备如何判电池欠压,我现在用4节2500mAH的镍氢电池作LED灯,要求这个电池级电压小于3.6伏时自动给出电池欠压信号 ?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
给电池加个低压保护板就OK了

网友:
这个思路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请问一下2楼,图上OUT应该是输出的欠压信号,IN应该为电池组电压,那VCC是哪儿来的啊?就是说基准电压是怎么来的?是用电池供电的吗?

网友:
VCC可以由电池供电,整体电路没有考虑低功耗问题。上面的电位器调整至输入电压3.6V时中点电位略低于2.5V即可。欠压时输出端输出高电平

网友:
加一路AD行不?
比较器也是考虑方向。

楼主:
不用AD。因为用AD就要用控制器了。用比较器是肯定的了。呵呵。充电用的是MAX712。

楼主:
2.5伏的参考电压就用TL431了。谢谢portx 腾飞和另外两位网友的回复。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考虑过很久,主要是电压基准耗电多啊,TL431耗电啊,可以参照南京拓微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的低压复位芯片,便宜也很好使。
联系这个帖子里面的黄生,给你几个样品研究下吧: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51728&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gongnn&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