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进入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楼主(2010-03-29):
配置  SREMK6 = 0;
        SRMK6  = 0;
        EI() ;

#pragma interrupt INTSR6 fn_intsr6
#pragma interrupt INTSRE6 fn_intsre6
__interrupt void fn_intsr6( void );
__interrupt void fn_intsre6 ( void );

__interrupt void fn_intsr6( void )
/* void fn_intsr6 (   )*//*串行接收中断*/
{
        uint8 data;
           P1.1 =!P1.1;
        P1.0 =!P1.0;

        data = RXB6;
        if ( sign_t < BUFF_SIZE )
        {
            sign_t++;
                buf_rr[addr_r] = data;

        }
}
主函数
main
    while( 1 )
    {
            while ( sign_t == 0 )
            {
                    NOP ( );
/*                    P1.1 =!P1.1;
                        P1.0 =!P1.0;*/

            }
}

楼主:
回复 楼主:

程序调试中,我像串口发送数据,但是不能进入中断程序,请问是怎么回事?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
问题解决了又不说怎么解决,那你发帖交流的意义就没有了!!

网友:
检查串口相关配置,开总EI,再开对应中断接收的EI

楼主:
呵呵,我串口不能进中断的主要原因就是,接收数据端口没有设置对。接收端口的复用功能上需要注意,最好看看需要复用功能时端口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