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击MFC自动生成的按键就能退出对话框?

楼主(2010-03-29):
用VC6新建MFC AppWizard(对话框程序)时会自动生成两个按键(“确定”,“退出”);这两个按键都没有建立成员函数,但单击按钮就能退出对话框!将按键复制出来(ctrl+C,ctrl+V)的新按键,单击却不能退出...
   请问大家有谁知道为什么单击MFC自动生成的按键就能退出对话框?是不是设置了按键的什么属性?(如果设置属性,那复制出来的按键应该也能实现相同的功能啊?)

网友:
我记得好像是有属性的,似乎是用IDC_方式编写的,时间太久了忘记了.......

网友:
OnOK(); //这个函数是退出的。

网友:
确定按钮对应的ID是IDOK
如果你复制的话,ID就变掉了
在一个对话框内,ID是不能重复的
IDOK 自动绑定函数OnOK()
这是对话框的基类决定的

网友:
自动生成的“确定”和“取消”按钮有它的鼠标左单击事件,分别是OnOK()和OnCancel(),你直接赋值一个ID号变量,而你没有添加他的消息,肯定不会响应的

楼主:
谢谢,果然是“IDOK”“IDCANCEL”;应该如【3楼】 adolfshxq所说“这是对话框的基类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