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液体,象水结冰一样从上到下慢慢固化,怎样感知其固化的深度?

楼主(2010-03-29):
固化的时候不像水结冰那样体积有变化,而且不透明。
电阻率有变化,但是找不到规律(同类液体品种太多)。
目前的想法是让容器来回倾斜,测力的变化,固化了就没有流动的力。但是自我感觉不靠谱,测力的点需要的太多,而且有重力干扰。
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先谢谢了。

网友:
用超声波

网友:
超声?
固体和液体传声速度肯定不一样
在界面处会有反射
测量回波时间便知固体厚度

网友:
突然发现楼主-3760分,好奇

楼主:
超声的方法也想到过,但是没有实践过。根据自己在医院做B超的感受,认为不能很精确的计量,我这个最好是能精确到0.1毫米。

负积分不知道怎么回事,删帖多了?

楼主:
可能我错了,还真有这么高精度的。找到如下文章,不知道能不能应用:

TT700超声波测厚仪测量精度的影响因素
。。。。。。
9 TT700超声波测厚仪探头的选择

型号  特性描述  频率(MHZ)  接触面积的直径 测量范围 允许接触温度
15PΦ6  薄件 15 6.35mm  E-E 测量方式:

0.15mm~10.0mm(钢)
I-E 测量方式:
3.00mm~20.0mm(钢) 0~40℃

20PΦ6 薄件 20 6.35mm   E-E 测量方式:
0.15mm~10.0mm(钢)
I-E 测量方式:
3.00mm~20.0mm(钢) 0~40℃

网友:
可以考虑让盛装液体的容器旋转,然后电机刹车,测量动能大小,根据液体与容器壁的摩擦系数,能精确检测液体与固体的比例
超声也是很好的方法

楼主:
楼上朋友的方法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