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电调板烧制BootLoader问题

楼主(2010-03-29):
我用 Mikrokopter-tool V1.666 烧制电调板(v1.2)

用MK 的SerCon 连接电调板和台式机的串口.

烧制BootLoader时总是出现下面的问题:

-----------------------------------------------------------------------------------------------------------------------
Datei:BOOTLOADER für BL-Ctrl
avrdude.exe -c ponyser -P COM1 -p m8 -U flash:w:BootLoader_MEGA8_8MHZ_V0_2.hex -u -U 1fuse:w:0x84:m -U hfuse:w:0xda:m

avrdude.exe: AVR device not responding
avrdude.exe: initialization failed, rc=-1
Double check connection and try again, or use -F to override
this check.

avrdude.exe done. Thank you
--------------------------------------------------------------------------------------------------------------------------

用SerCon成功的更新过另外的电调板(BootLoader是烧制好的),问题应该不在SerCon。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多谢前辈指教!!!!

网友:
用MKT1.5

楼主:
gonglei123,

是用MKT1.5uF的电容代替现在的330uF(C9)电容吗?

多谢了!!!

网友:
gonglei123, 兄弟的意思是 让你 使用 MK TOOLS V1.5版本烧写,新版有兼容性问题,我一直用老版本很稳定

网友(2010-05-09):
bootloader请问在哪里下载呀 能不能共享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