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作USB接口的K150编程器有时不能识别目标芯片,请知道的高人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0-03-29):
如题,我制作的USB K150有时不能识别PIC16F877A的目标芯片,有时可以识别并能正常编程.当不能识别16F877A时,我再换其它型号的芯片PIC16F876A/PIC16F628A试了,这两个型号也不能识别,再换PIC16F630/PIC16F57/PIC12F508,这三个型号都能识别并且能正常编程.在遇到上面问题后,我反复开关电源,重装软件的操作都无法稳定正确识别PIC16F877A芯片.FT232BL的芯片驱动已下载最新版的.故障现象截图如下:

USB K150的故障现象. (原文件名:PIC16F877A.JPG)

网友:
楼主再仔细检查一下线路.

楼主:
【1楼】 fengwan :
谢谢你的提示,我检查了电路,原来我的目标芯片RB3/PGM脚是接了上拉的,而K150的LOW信号又没有引出来,所以PGM保持在高电平才引起了此故障现象,上面提到可编程的芯片是因为没有PGM这个功能的,所以才可以编程,也就是说在用K150做ICSP编程时PGM这个IO的电平应保持在低电平状态才能进入正常编程模式.这是我制作K150时遇到的问题.现在已完全解决.

网友A:
我也用的这个下载软件,下载16F877A时一切正常,但是用ICSP给18F6585下载程序时却下不进去,提示是“ERROR AT ROM 0X00     (换行)     GOOD 0XE6FF      (换行)      BAD 0XFFFF”,请问这是为什么啊?但是我用“read”却能将单片机中的内容读出,哪位能帮帮忙啊?

网友(2019-05-24):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这个下载软件,下载16F877A时一切正常,但是用ICSP给18F6585下载程序时却下不进去,提示是“ERROR  ...

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是 clk 的信号不稳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