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4矩阵键盘

楼主(2010-03-29):
一个很简单的矩阵键盘程序。。。如下:

module key(clk,rst,row,column,dataout,en);

input clk,rst;
input column,row;
output dataout;
output en;
reg[3:0] en=4'b0000;

//++++++++++++++++++++++++++++++++++++++
// 分频器 开始
//++++++++++++++++++++++++++++++++++++++
reg cnt[15:0];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uan<=0;
                en<=0;
                end
        else begin
             cnt<=cnt+1; 错误行!!!!!!!!!!!!!!!!!!!!!!!!!!!
                 end
end

//++++++++++++++++++++++++++++++++++++++
// 扫描 开始
//++++++++++++++++++++++++++++++++++++++
reg[3:0] duan;
always@(cnt[15])
begin
        case(row)
        4'b 1110:
                   case(column)
                         4'b1110: duan<=0;
                         4'b1101: duan<=1;
                         4'b1011: duan<=2;
                         4'b0111: duan<=3;
                        default: duan<=0;
                        endcase
    4'b 1101:
                          case(column)
                         4'b1110: duan<=4;
                         4'b1101: duan<=5;
                         4'b1011: duan<=6;
                         4'b0111: duan<=7;
                        default: duan<=0;
                        endcase
    4'b 1011:
                        case(column)
                         4'b1110: duan<=8;
                         4'b1101: duan<=9;
                         4'b1011: duan<=10;
                         4'b0111: duan<=11;

                        default: duan<=0;
                        endcase
    4'b 0111:
                        case(column)
                         4'b1110: duan<=12;
                         4'b1101: duan<=13;
                         4'b1011: duan<=14;
                         4'b0111: duan<=15;
                        default: duan<=0;
                        endcase
        default: duan<=0;
        endcase
end

//++++++++++++++++++++++++++++++++++++++
// 输出开始
//++++++++++++++++++++++++++++++++++++++
reg[7:0] dataout;

always@(duan)
begin

        case(duan)
                4'd0 :dataout<=8'h3f;
                4'd1 :dataout<=8'h60;
                4'd2 :dataout<=8'h5b;
                4'd3 :dataout<=8'h4f;
                4'd4 :dataout<=8'h66;

                4'd5 :dataout<=8'h6d;
                4'd6 :dataout<=8'hd6;
                4'd7 :dataout<=8'h7;
                4'd8 :dataout<=8'h7f;
                4'd9 :dataout<=8'h6f;
                4'd10 :dataout<=8'h77;
                4'd11 :dataout<=8'h7c;
                4'd12 :dataout<=8'h39;
                4'd13 :dataout<=8'h5e;
                4'd14 :dataout<=8'h79;
                4'd15 :dataout<=8'h71;
            default: dataout<=8'h3f;
        endcase
end

endmodule

楼主:
Error (10048): Verilog HDL error at key.v(21): values cannot be assigned directly to all or part of array "cnt" - assignments must be made to individual elements only
Error (10044): Verilog HDL error at key.v(21): expression cannot reference entire array "cnt"

网友:
呵呵。
不介意的话,可以参考一下我写的代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86510

楼主:
呵呵,看过您写的代码,想仔细先搞个简单的,练练手,一步一步再弄个想您那样的。。。我这个没考虑防抖

网友:
可以把错误,用文字贴出来吗。我手机看不清楚,不好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不吝赐教:

Error (10048): Verilog HDL error at key.v(21): values cannot be assigned directly to all or part of array "cnt" - assignments must be made to individual elements only
Error (10044): Verilog HDL error at key.v(21): expression cannot reference entire array "cnt"

网友:
cnt加个复位初值就可以了,加在(!rst_n)后面的begin-end块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之后变成了:

//++++++++++++++++++++++++++++++++++++++
// 分频器 开始
//++++++++++++++++++++++++++++++++++++++
reg cnt[15:0];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uan<=0;
                en<=0;
                cnt<=0;
                end
        else begin
             cnt<=cnt+1;
                 end
end

但是综合后,又多出来个错误,Error (10048): Verilog HDL error at key.v(19): values cannot be assigned directly to all or part of array "cnt" - assignments must be made to individual elements only,错误指向刚才增加的那行

楼主:
刚才发现cnt定义反了,应该把[15:0]放在前面,我真太粗心了。。。综合之后还是有错,继续修改

楼主:
module key(clk,rst,row,column,dataout,en);

input clk,rst;
input column,row;
output dataout;
output en;
reg[3:0] en=4'b0000;

//++++++++++++++++++++++++++++++++++++++
// 分频器 开始
//++++++++++++++++++++++++++++++++++++++
reg [15:0] cnt;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uan<=0;
                en<=0;
                end
        else begin
             cnt<=cnt+1;
                 end
end

//++++++++++++++++++++++++++++++++++++++
// 扫描 开始
//++++++++++++++++++++++++++++++++++++++
wire cnt_flag=cnt[15];
reg[3:0] duan;//!!!!!!!!错?0028!!!!!!!/////
always@(cnt_flag)//!!!!!!错误10029!!!!!!!!/////
begin
        case(row)
        4'b 1110:
                   case(column)
                         4'b1110: duan<=0;
                         4'b1101: duan<=1;
                         4'b1011: duan<=2;
                         4'b0111: duan<=3;
                        default: duan<=0;
                        endcase
    4'b 1101:
                          case(column)
                         4'b1110: duan<=4;
                         4'b1101: duan<=5;
                         4'b1011: duan<=6;
                         4'b0111: duan<=7;
                        default: duan<=0;
                        endcase
    4'b 1011:
                        case(column)
                         4'b1110: duan<=8;
                         4'b1101: duan<=9;
                         4'b1011: duan<=10;
                         4'b0111: duan<=11;

                        default: duan<=0;
                        endcase
    4'b 0111:
                        case(column)
                         4'b1110: duan<=12;
                         4'b1101: duan<=13;
                         4'b1011: duan<=14;
                         4'b0111: duan<=15;
                        default: duan<=0;
                        endcase
        default: duan<=0;
        endcase
end

//++++++++++++++++++++++++++++++++++++++
// 输出开始
//++++++++++++++++++++++++++++++++++++++
reg[7:0] dataout;

always@(duan)
begin

        case(duan)
                4'd0 :dataout<=8'h3f;
                4'd1 :dataout<=8'h60;
                4'd2 :dataout<=8'h5b;
                4'd3 :dataout<=8'h4f;
                4'd4 :dataout<=8'h66;

                4'd5 :dataout<=8'h6d;
                4'd6 :dataout<=8'hd6;
                4'd7 :dataout<=8'h7;
                4'd8 :dataout<=8'h7f;
                4'd9 :dataout<=8'h6f;
                4'd10 :dataout<=8'h77;
                4'd11 :dataout<=8'h7c;
                4'd12 :dataout<=8'h39;
                4'd13 :dataout<=8'h5e;
                4'd14 :dataout<=8'h79;
                4'd15 :dataout<=8'h71;
            default: dataout<=8'h3f;
        endcase
end

endmodule

错误提示: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duan.1111" at key.v(29)
Error (10029): Constant driver at key.v(30)
Error: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网友:
手机看帖,回帖。不周,请包涵。

always@(cnt_flag)块是时序逻辑,要加边沿修饰符:posedge或negedge。后面的always@(duan)块,最好用always@(*),是组合逻辑,用阻塞赋值:=。

楼主:
谢谢,又学到东西了,但是按上述改完之后:

module key(clk,rst,row,column,dataout,en);

input clk,rst;
input column,row;
output dataout;
output en;
reg[3:0] en=4'b0000;

//++++++++++++++++++++++++++++++++++++++
// 分频器 开始
//++++++++++++++++++++++++++++++++++++++
reg [15:0] cnt;
always@(posedge clk,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duan<=0;
                en<=0;
                end
        else begin
             cnt<=cnt+1;
                 end
end

//++++++++++++++++++++++++++++++++++++++
// 扫描 开始
//++++++++++++++++++++++++++++++++++++++
wire cnt_flag=cnt[15];
reg[3:0] duan;//!!!!!!!!!!!!!!!!!错误10028
always@(posedge cnt_flag)
begin
        case(row)
        4'b 1110:
                   case(column)
                         4'b1110: duan=0;
                         4'b1101: duan=1;
                         4'b1011: duan=2;
                         4'b0111: duan=3;
                        default: duan=0;
                        endcase
    4'b 1101:
                          case(column)
                         4'b1110: duan=4;
                         4'b1101: duan=5;
                         4'b1011: duan=6;
                         4'b0111: duan=7;
                        default: duan=0;
                        endcase
    4'b 1011:
                        case(column)
                         4'b1110: duan=8;
                         4'b1101: duan=9;
                         4'b1011: duan=10;
                         4'b0111: duan=11;

                        default: duan=0;
                        endcase
    4'b 0111:
                        case(column)
                         4'b1110: duan=12;
                         4'b1101: duan=13;
                         4'b1011: duan=14;
                         4'b0111: duan=15;
                        default: duan=0;
                        endcase
        default: duan=0;
        endcase
end//!!!!!!!!!!!!!!!!!!!!!错误10029

//++++++++++++++++++++++++++++++++++++++
// 输出开始
//++++++++++++++++++++++++++++++++++++++
reg[7:0] dataout;

always@(*)
begin

        case(duan)
                4'd0 :dataout=8'h3f;
                4'd1 :dataout=8'h60;
                4'd2 :dataout=8'h5b;
                4'd3 :dataout=8'h4f;
                4'd4 :dataout=8'h66;

                4'd5 :dataout=8'h6d;
                4'd6 :dataout=8'hd6;
                4'd7 :dataout=8'h7;
                4'd8 :dataout=8'h7f;
                4'd9 :dataout=8'h6f;
                4'd10 :dataout=8'h77;
                4'd11 :dataout=8'h7c;
                4'd12 :dataout=8'h39;
                4'd13 :dataout=8'h5e;
                4'd14 :dataout=8'h79;
                4'd15 :dataout=8'h71;
            default: dataout=8'h3f;
        endcase
end

endmodule

Error (10028): Can't resolve multiple constant drivers for net "duan.1111" at key.v(29)
Error (10029): Constant driver at key.v(68)
Error: Can't elaborate top-level user hierarch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真是太客气了。。。谢谢您。。。。郁闷啊。。。程序还是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