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zima大侠请进,关于网络收音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0-03-30):
1.SWD调试,总是找不到目标Device;基本排除J-link和MDK的问题,连接到其他开发板上可以。
2.SD卡的接口是否支持MMC卡。
3.网络收音播放时,可以停止收音;可是如果是缓冲状态,好像无法停止。
请赐教。

网友:
1.SWD确认是OK的,发给你的转接线也是OK的,确认下有无接反.
  前期的那个20PIN插针那头减掉的那个脚可能和20PIN插头那个突出不对应.请确认你的连接是对的.
  也有有可能是不是你用什么下载时把芯片锁了,请使用ISP联机取消读写保护.
2.gzhuli有且只有mmc卡,MMC兼容是他添加并测试的,他手上的没问题,但不排除有的不兼容.
3.是的,这个,目前要做的工作还太多.正常播放时是可以停的.

:-)

网友:
回复 楼主:
1.SWD调试,总是找不到目标Device;基本排除J-link和MDK的问题,连接到其他开发板上可以。
2.SD卡的接口是否支持MMC卡。
3.网络收音播放时,可以停止收音;可是如果是缓冲状态,好像无法停止。
请赐教。

1. 确定连接没错。因为目前仅仅引出来几条线,而那个插头容易接反,所以请确定下。
2. 支持
3. 有的时候缓冲会卡住,如果不卡的话,是能够正常停止的。卡住的问题,这几天会解决掉。

楼主:
非常感谢。
SWD连线没有问题,我再试试。
手头的MMC卡试了一下,可以识别,不过好像不太稳定,SD目录有时可以进入,有时就没反应;
另外USB联机时,PC显示有三个盘符,可是只有AT45DB161,也就是SPI Flash对应的盘符可以操作;MMC卡对应的无法操作,总是提示插入磁盘之类的。不知与MMC卡是否有关?

网友:
"SD目录有时可以进入,有时就没反应"
这个可能和SD部分的电源设计有关,现在的硬件有个小问题,虽然RST后,但那个47UF的电容还能撑好久.
所以,有时需要再次复位.做为开发用的硬件,这个BUG只好不管了.
新的硬件已将最靠近SD卡的大电容放在MOS管外面去了.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应该.
另外,现在还有复位后启动时间过短,造成第一次冷启动LCD可能还没反应过来,工作不正常.解决方法,再按RST一次.
考虑延长启动时间,但这样启动就慢了.正犹豫中.

"PC显示有三个盘符,可是只有AT45DB161"
正常时还会有SD卡,可能和你的MMC卡有关,gzhuli处有相同问题.
事实上,你换个SD卡,我都从来没有见过MMC卡? 应该是个古董货吧?
:-)  说是这么说,兼容性还是要继续做的.

另.gzhuli说的联机后要一分钟也可能和这个MMC卡有关.

网友:
意思是,只要是MMC卡,联机就会出现些问题?我这边有块小的MMC卡(32M),晚上我也试试。

楼主:
是的,启动有时要重复按RST。
准备找SD卡。
感谢Aozima,SWD的问题已经解决。与SWD的时钟速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