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RT-Thread入门上手例程计划---基于STM32网络收音机板

楼主(2010-03-30):
鉴于RADIO板已发出20来块用于开发,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还没有接触过RT-Thread,甚至都没有玩过STM32.
RT-Thread发布包虽然有很全面的例程,但大多都不是基于实际硬件的,较抽象.
而RADIO工程太大,不利于初学.所以很有必要由简入繁来写一系列入门例程.

受ffxz所托.
前期的点灯类的超简单例程会由我负责.
但我知识有限且有接触过RT-Thread,所以,都不知道如何写了.
所以需要收到板且打算从空白开始上手的同学前来协助.
当验收官就好,当然,能参与就更好了.  :-)
我自己则也是想通过一系列入简入繁的例程来加深学习.

公共探讨请直接回贴,想参与其中的,请按签名里面的邮箱联系我.

初步路线是:

简单的点灯-->然后finsh-->文件系统-->EXT SRAM-->播放wav-->播放mp3-->网络-->GUI...

前期未完成时,所有源码及文档会放在临时SVN上面,待基本完成后,再打包.

网友:
为什么老是沙发呢?

网友:
我想参加,可是能力有限,不知能做些什么。

网友:
等待lz发包

网友:
顶【楼主位】 aozima
   这下可以真正的“入手了”

网友:
支持 有時間會嚴重關注和努力的

网友:
加入,提个建议:
前期最好先别直接移植rt-thread上去,把stm32F103的一些外设大家先一起写些测试用例把跑通(包括汇编和C 2个版本的最好),之后再移植rt-thread,大家看着就会比较明白的。就像现在大家都在移植linux或android到arm开发板,但是真正明白为什么要这样移植的并不多。 呵呵,一点建议。有时间我也会参与的。谢谢

网友:
楼上的建议好呀,建议楼主考虑。

网友:
这个就是 RT-Thread 的评估例程, 如果仅仅是一般的例程, 随便找个开发板就可以了.

网友:
能提供基于STM32网络收音机板吗?

网友:
给个svn链接给我,我适当的时候也会更新相应的例程,特别是RT-Thread/GUI的一些例程。

网友:
今天看了一下例程,很不错

网友:
aozima,

这个部分目录再改动下吧,

基本的(即你那个basic kernel,都采用STM32固件库和RT-Thread代码都独立的形式)

而后面的几个例程,只保留个工程目录(当然下面也会包括startup.c等),然后STM32固件库和RT-Thread代码都共用一份(这两份代码基本上不会自行修改的),这样就不用同时弄多份代码,免得到时svn里的代码有更改,你这些目录里的都一起更改。

网友:
想入门, LZ能否写个手册类的东东

楼主:
svn://svn.aozima.com 已经暂时撤了,已经完成的资料先打包

网友:
嗯,整理整理下在google svn上再开一个吧

网友:
要不就放这儿?

网友:
放这里不好更新,还是到一定阶段后再打包放这里比较好吧。总不成,今天改几个文件就又重新上传?呵呵,或者莫老大开个svn服务器。。。

网友:
访问链接:
http://stm32radio.googlecode.com/svn/trunk

用scons来生成Keil MDK工程文件(支持GCC和Keil MDK编译器,IAR ARM编译器无视),会包括led、finsh shell、文件系统、GUI、wav、mp3等例程。文档,在每个工程目录下会有个readme.txt做简短的说明

既然是针对于STM32 Radio的,那么例程都统一使用RT-Thread及附属组件,裸奔的例子请见各开发板例程,这个就不再谈及。RT-Thread的baseline是0.3.1,主体代码(即除开STM32的固件库,helix mp3解码库,LwIP代码,FatFs代码等)采用GPLv2许可证授权。

目录结构:
trunk
  +
  \
  +-- rt-thread -- RT-Thread实时操作系统源代码,不包括bsp部分,libcpu部分
  +-- STM32F10x_Libraries -- STM32的固件库 (CMSIS、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USB等)
  +-- scons_script -- scons的公共脚本 (默认都会包含最新的工程,即并不需要python、scons即可使用代码,这个主要用于维护)
  +-- examples -- 上面提及到的例程
      +-- 0_led -- led工程
      +-- 1_finsh -- finsh工程
      +-- ... 等等工程。前面的数字便于目录排序,无其他意义,但数字代表的是一个大类,后面也可以分小类

网友(2010-05-12):
顶了,以后好好学

网友:
为什么IAR ARM编译器无视?

网友:
因为功力还不够深,还无法做到IAR编译器与其他几个编译器(GNU GCC,Keil MDK)的无缝兼容(代码扩展宏定义,scons构建环境等)

网友:
这些代码怎么才能完整的下下来啊? 不会用SVN

楼主(2010-06-16):
/trunk/examples/5_media_wav/  例子已更新.
主要介绍了mempool的使用.欢迎测试.

网友:
好激动啊,忒感谢了

网友(2010-11-21):
记录一下
作为Radio和RT-Thread学习的第一步,今天一天时间,把IAR EWARM v5.5+JLink v8开发环境弄好,并且从零开始在stm32_mini_kit小板上把LED点亮--就点灯也弄这么久,高手勿笑。中间遇到很多问题,幸好大部分在论坛能找到线索,感谢各位前辈

svn checkout了收音机的源代码,只是对于我来说太过于庞大,目前根本不能读懂,只能慢慢来了

累了,睡觉去

网友(2011-01-12):
这个最适合我这小菜菜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1-04-01):
回复 楼主:

mark~~正在学着自己添加任务

网友(2011-12-13):
mark~~正在学着自己添加任务

网友(2014-08-23):
我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把自己的程序基于RT-thread编写出来,以前裸奔的时候知道怎样设计程序,每个任务怎样设计,不同的任务怎样安排层次,中断怎样使用,哪些放中断里面,中断怎样嵌套,但是现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RT-thread,全是讲的是这个操作系统的原理,虽说要用好这个操作系统必须了解原理和工作过程等,但是就没有然后了。我现在没有找到很好的例程来理清自己的思路,比如我 要做一个应用,我改怎样来设计我的程序,基于RT-thread,哎,看来要走的路还有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