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proteus 7.6 sp4和谐稳定版出现问题)

楼主(2010-03-30):
我的操作系统是 Win7

安装破解后不能放置原件,原件能选择就是点击工作区后什么都没有。

用自带的例程仿真也不能仿真,是什么问题?用兼容模式运行也不行

网友:
用最新补丁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72709&bbs_page_no=1&bbs_id=1037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这个补丁

网友:
回复 网友A:
-------------------------------------------------------------------
请问这个补丁怎么用啊,谢谢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补丁怎么用啊,谢谢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XP正常使用中。。。WIN7等高人吧。。。呃,贴子后面的那个试过没有?

回复 网友C:

请仔细看贴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872709&bbs_page_no=1&bbs_id=1037

网友:
To 【楼主位】 belove 等爱的人

“belove 等爱的人”和“haowei0702”不是同一个人?

见《Proteus仿真出错,急求高手帮忙,万分感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50317&bbs_page_no=1&bbs_id=1037
【7楼】

网友:
在WINXP环境下测试,确实没有再次发生自动退出或者元件无法放置问题,原来都是因为语言环境的原因啊

网友(2010-05-10):
楼上的,你把时间改成2010年5月9日以后看看